请教DIJ 5.8G图传和Z15云台无视频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1-21):
DJI 5.8已经对频,接别的相机有图片回传,但是接了Z15(NEX7相机)却没有图传,相机已经按照说明设置,是否NEX7也和单反一样要设置实时传输才能回传图像呢?

连接是原厂的线直接连接,图传的的原厂线是一条Y线,一头3.5音频头一条T插接电源看下图我记号绿色的,1号和2号头,,和Z15的图传输出是否配套,,等客户解答:

网友A:
直升机威武!T插接电池,3-6S均可,3.5mm插GCU的视频输出,那里只有一个口,不会插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威武!T插接电池,3-6S均可,3.5mm插GCU的视频输出,那里只有一个口,不会插错的。

谢谢楼上再请教下,这样的闪烁灯显示,对频了没有

网友:
我手机上论坛,视频看不到。发射机、接收机上面都印有闪灯信号代表的意义,你可以参考一下,只要发射、接收闪的模式一样,就说明对上了。图传不是遥控器,只要频道一样,是可以一个发射对应多个接收的,或者多个发射对应一个接收。

网友B:
将接收机接上显示器,是否对上频从显示器上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接收机接上显示器,是否对上频从显示器上一看便知!

问题就是没有图像,所以想找原因,啃爹的DJI怎连说明都省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没有图像,所以想找原因,啃爹的DJI怎连说明都省略了

盼复

网友A:
提醒一下,NEX-7的HDMI输出信号要调整成1080i,选择“自动”或者“1080p”都是没有画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NEX-7的HDMI输出信号要调整成1080i,选择“自动”或者“1080p”都是没有画面的。

已经选择了,

网友C:
有没有给GCU供电,N7的相机的HDMI板有没有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给GCU供电,N7的相机的HDMI板有没有供电?

5.8G原配的线是没有接电源的,已经做了个新的线还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