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球体拉杆测量器好用

楼主(2013-01-21):
套上去才发现是怎么用,哈哈

这下拉杆是绝对一样了

网友:
双桨怎么办?

网友:
飞跃的吧,我也有

网友:
确实很实用的东东,不过我不用也一样调的准,一把卡尺搞定

网友:
这东西真没必要,太追求精准也不太现实,说个具体的情况吧,如果2个球头扣要成90度安装呢?不在同一平面的怎么测量,呵呵

网友:
拉杆是可以调整到绝对一样的长度,可舵机臂的绝对同步一致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要调平十字盘,那还得细调,等十字盘水平了,大桨螺距拉杆长度的一致性用你这个方法倒是确实可行的。创意80分,继续努力!

网友:
我也买了感觉不精确 多少都有点偏 最好是直接用个4.70的球头 直接卡到里面比较精确.

网友:
老兄今天才发现这个东西啊?

网友:
用过,现在扔一边,其实精度不够,LZ再仔细研究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