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型螺丝和平口钳的选用

楼主(2013-01-21):
请教下7045的T槽上宽是14mm,用12的T型螺栓会不会小了?我这附近没有实体店卖这些小配件怕买错了~另外这型号机器(台面是240宽的)最好上多大的平口钳?纠结5寸和6寸的,还纠结是要可倾的还是角固的…

网友A:
我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做的

自己做倒是能做,就是热处理不方便,怕不好用

网友B:
买的很便宜。做的话可以练练手。我的都是自己做的,加工好后烧红放在废机油里。目的是发黑不知道算算热处理,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很便宜。做的话可以练练手。我的都是自己做的,加工好后烧红放在废机油里。目的是发黑不知道算算热处理 ...

合适的地方这些标准件(应该算吧?)好买,我这没戏啊,不知是没找到地方还是市场没销量没这东西,上回在西安转好久也没找到。台钳也是,除看到一台灰常大(钳口可能三百往上了)的台湾可倾外就没见过一个做工好点的,一个宝上可能卖200块的垃圾4寸平口钳(到处铸造毛刺 砂眼,钳口铁肉眼可见1mm左右的错位),老板就敢要5~6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合适的地方这些标准件(应该算吧?)好买,我这没戏啊,不知是没找到地方还是市场没销量没这东西,上回在 ...

我在玉祥门的市场去了好几次,东西的确很贵,想买变径套,去一问,2-3一个的价格就是淘宝1-2,2-3,3-4三个的价格,我也认不得牌子,最后就回来从宝买了,方正是玩,开始就是好东西也不见得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玉祥门的市场去了好几次,东西的确很贵,想买变径套,去一问,2-3一个的价格就是淘宝1-2,2-3,3-4三个 ...

玉祥问的蔚蓝?我也转两回了,西湖就那儿买的~那儿东西也不是很全啊,想要征宙(还是征宇啊?记混了)的夹头没找着,价格也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