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下午拍的,各位给点建议

楼主(2013-01-21):
http://www.tudou.com/v/afpl5f5o2IM==.html

各位多提建议

楼主:
可以点开之后看原画,不知道为什么默认的视频一卡一卡的

网友:
这是哪所学校?

网友A:
软件增稳的黑框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增稳的黑框都看到了

是啊,虽然只增稳了10%,不过忘记把边裁掉了

网友:
航拍最好选用定点旋绕的方式,说简单点就是画圈

网友:
拍道路的时候尽量沿着路中心,居中飞行

网友B:
拍摄的时候尽量别用云台摇拍,意义不大

网友:
顶,看贴回贴,礼尚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摄的时候尽量别用云台摇拍,意义不大

云台摇摆,你指的是?

网友:
那么大的操场?还好我以前不在这里上学 不然老师罚我跑操场 累也类死了

网友:
拍得不错,就是一顿一顿的影响观赏性了,莫非是增稳软件造成的?你本地播放视频这样么?
另外,你挂的啥机器拍的?用云台了么?

网友:
狗狗 ?   我 千秋 拉  哈哈 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