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明白人帮忙画下

楼主(2013-01-21):
我买了MMC10飞控,至今也不知道那两条一分三的连接线怎么连啊,求明白人帮忙在图上画下。谢谢,这样很直观。

网友A:
我给你画
.................. 接收机和飞控 用蓝黄色圈出来的是接信号线的一端中间一排是正极 边上一排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画
..................接收机和飞控 用蓝黄色圈出来的是接信号线的一端中间一排是正极 边上一排是接 ...

他想知道的是一拖三的线怎么用,我觉得是不是副翼舵机的y线用法,或者是同时调试设置多个电调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画
..................接收机和飞控 用蓝黄色圈出来的是接信号线的一端中间一排是正极 边上一排是接 ...

刚才看了下,哈哈,分出来的3个3p头就有一条线,应该是连接接收机和飞控的线,因为只用到信号针脚,所以分出来的3个3p里面就有一条线,另外一个通道用一条3p线给接收机供电(分别是地 电源 信号)

网友:
一个头的接接收机A E H R 5等通道(画篮圈的) 3个头的接飞控相应的通道(画黄圈的)

网友:
你还需要两条两头的3p线 有一条要接电源给接收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