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油动固定翼怎么选用电池

楼主(2013-01-21):
本人准备入魔,来论坛潜水了一段时间。关于固定翼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基本有些了解。对于
油动固定翼
电源如何选取不是太明白,是跟接收机有关?还是跟
舵机
有关?还是容量?

网友A:
接收机耐压和舵机耐压都有关~~容量嘛,在能接受的重量范围内选大一点的

网友B:
原来油机用的接收机电池都是4.8V的镍镉和镍氢电池组,容量600毫安

网友C:
4节5号镍镉或镍氢4.8伏,推荐三洋或汤浅低自放电的。

网友D:
我的接收电用4节品胜的2300的镍氢

楼主:
谢谢各位,略懂略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