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Mini四轴最大起飞重量能有多少?

楼主(2013-01-21):
XXDA1510马达
好盈Flyfun飞腾10A无刷电调
5045三叶正反桨
顺便问下10A电调最大能用多大的无刷?
谢啦

网友A:
最大能用多大的说不清楚.同一系列kv越低电流越小. 1510载重应该不大吧.自重也不小了.拉力不见得比1504大多少.我也有打算用1504+3s+4*45 做个200以下的四轴.玩fp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大能用多大的说不清楚.同一系列kv越低电流越小. 1510载重应该不大吧.自重也不小了.拉力不见得比1504大多少 ...

电流和KV值之间关系并不大

电流和电压、功率关系比较大,比如说880KV的475W功率+11.1V电压,电流就达到100A以上;同样的880KV的100W功率+11.1V电压,电流只有30A

我就有四个坑爹的电机~475W功率,880KV的~电池是3S 5200MAH的~飞了不到2分钟就用完,并且电池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流和KV值之间关系并不大

电流和电压、功率关系比较大,比如说880KV的475W功率+11.1V电压,电流就达到 ...

X2216 KV880 空载电流10V-0.5A  重量:68g  外径:27.8mm  长度:34mm 出轴轴径:3mm
Propeller (in) Volts (v) Amps Thrust (G) 力效( G/W )
(A)
1147 10 13.5 870 6yue4ri4
1147 11 16 1050 5.96
1147 12 18 1140 5.27
1047 10 11 760 6.9
1047 11 12.5 920 6.69
1047 12 14.5 1050 6.03
X2216 KV1100 空载电流10V-0.9A  重量:68g  外径:27.8mm  长度:34mm 出轴轴径:3mm
Propeller (in) Volts (v) Amps Thrust (G) 力效( G/W )
(A)
1060 10 16.3 920 5.64
1060 11 18.9 1020 4.9
1060 12 21.5 1150 4.45
1047 10 18.6 950 5.1
1047 11 21.5 1180 4.98
1047 12 24.8 1300 4.42
1147 10 23 1150 5
1147 11 27.5 1310 4.33
X2216 KV1250 空载电流10V-1.2A  重量:68g  外径:27.8mm  长度:34mm 出轴轴径:3mm
Propeller Volts Amps Thrust (G) 力效( G/W )
(in) (v) (A)
9050 10 16yue4ri 940 5.73
9050 11 19.5 1050 4.89
9050 12 21.5 1250 4.84
1047 10 23.5 1200 5.1
1047 11 26.5 1350 4.63
1047 12 30.2 1520 4.19

我说是同系列.呵呵.功率一定的情况下.
而且和电机的内阻有关.这就是为什么kv越低的电机的漆包线越细匝数越多.kv越高的漆包线越粗匝数也相对较少.P=UI I=U/R P=(U*U)/R 我觉得是与内阻有.也就是和KV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