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做硬轴】模仿某品牌结构,手工DIY的快感就是如此!!!

楼主(2013-01-21):
继第一次做硬轴成功,冬天闲来无事,胡搞一下,仿个硬轴
这次多了碳纤杆,这种结构好在就是不用整根灌油
1省油 2好维护 3阻力应该会小一点 4都拿这结构的比赛而且又贵,肯定是有道理的
管他那么多,一个字,仿!不学习哪来的知识,开干!

材料:碳纤杆  铝合金管 顶杆 轴承

设计尺寸,截取需要的长度,这个尺寸是为第二条水蜥蜴订的
,之前的那根硬轴是试验,自己DIY硬轴是可行的

一共用了2个法兰,4个普通轴承

后面的工序跟之前第一根硬轴制作一样了,不过测试视频就不一定了,北方冬天都冻冰了,郁闷
首次做硬轴的地址含测试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6720

网友:
会不会用久了有虚位了轴承乱跑?

网友:
你就是大师啊

网友:
这些轴承能承受长时间高转数吗?

楼主:
轴承是一般的,做实验,如果没问题再换好轴承,其实买来的成品也未必是多好的轴承我感觉,做的第一个硬轴用了一下,感觉区别不太大

回2楼轴承不会跑出来,后面有桨叉索姆固定,前面联轴器固定,怎么都不会跑出来的全都限位了

铝合金管和碳纤杆是插进去的,外面用环氧封装,尺寸是刚刚好的,强度没问题

网友:
用3K纹的卷管做漂亮哦。

楼主:
这个成了就做卷管的,弄点好轴承

网友(2013-03-23):
楼主犀利 期待视频

网友A(2013-08-08):
请问楼主,普通轴承之间那个透明的,是塑料管吗,是用来限制铝管里面普通轴承的位置的吗?期望解答,谢谢

网友:
这下又省了不少钱,呵呵

楼主(2014-04-04):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普通轴承之间那个透明的,是塑料管吗,是用来限制铝管里面普通轴承的位置的吗?期望解答,谢 ...

你说的对,限位,每个轴承之间可以看做是一个单独的防水舱,逐级防水,且容易维护,只需要抽出尾巴这一小段上油即可

网友:
LZ帮我也做一根吧。

网友:
内容我也想买几根带轴承的轴 用来改装恒龙3810 我是新手 不知哪有卖  能指教一下吗 ?谢了 我QQ937305179

网友:
轴承用的越多,传动轴套管、传动轴的精度(形状、位置)要求越高。

网友:
我也想DIY轴试试,有没有测试视频啊?

网友B:
请问楼主,你前后轴承是用什么粘 固定的?  还是直接压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前后轴承是用什么粘 固定的?  还是直接压进去就可以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5888&extra=page%3D1
44楼45楼有视频
直接压进去,可以适当用牙签抹一点502在轴承外套上,但是千万注意别进轴承里面,一点点就够
拆的时候打火机加热就能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