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在哪个位置好?

楼主(2013-01-22):
很多架子是放在中心板上面,离IMU很近,1厘米左右,电池会不会干扰IMU?

网友A:
不会,反而是常见的电调分电板,以及电调信号线会产生干扰。

楼主:
嗯,电调线的确会,电池的引出线也会,这个我已经试过了,就是不知道电池本身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反而是常见的电调分电板,以及电调信号线会产生干扰。

非常感谢!!

网友:
电池本身内部是化学反应,所以没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