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图传的干扰搞死了

楼主(2013-01-22):
发射模块是3.3V电压的。手上的KIS3R33也是3.3V输出,接上后纹波干扰严重,接收到的图像上全是斜纹干扰,加大滤波电容或换用LC滤波及屏蔽,效果都不行。

换用SOT-223封装的AMS1117-3.3V三端稳压,结果带不动,发射模块工作电流有350ma左右,1117直接发烫。想找TO-252封装的大电流版本,淘宝遍搜不获。

试着用可调线性电源调到3.3V给发射模块供电,连滤波电容也不加,图像顿时清晰了。

晕死!看来开关电源用作发射供电干扰大啊。

突然想到LED恒流供电IC AMC-7135:单粒供电350Ma左右,输入电压2.7~6V;想先用7805把12V降到5V,然后并联两粒7135给发射模块供电不知道是否可行?至于效率不用考虑,因为每次使用留空时间仅10几分钟,相信一块3S/1000mah的电池应该足够用了。

或者有经验的朋友请支点招,看看怎么给发射模块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
3.3V吧?为啥不考虑LM317?同样是线性稳压价格极低

网友A:
一个电池就能搞定的事情何必变得这么麻烦……

网友B:
FPV一直用独立图传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电池就能搞定的事情何必变得这么麻烦……

都说了模块是3.3V供电的。一个电池的电压是多少?兄弟不会是让我直接用两粒碱性电池串联供电吧。12V的动力电怎么都要降压使用,关键就在于降压方式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V一直用独立图传电的。。。。

兄弟看帖不认真啊,独立图传电你也得降压啊。

网友:
我还是头回听说图传还有非得用3.3V的。按常识来说图传属于功率器件,对电压没有那么敏感,一般标称3.3V的模块,用4.2V都没啥问题,1S直上就可以。如果是类似ZI6一类对电压很敏感的设备,1S锂电加几个二极管的降压线就OK,哪有多复杂。

网友:
的确想得太复杂了,楼上说的没错,直接1S,问题全部解决

楼主:
那晚上回去试试1S,第一次用图传,几大十的东西,怕电压高了烧掉心疼。

网友C:
3.3V的图传发射模块?功率不会太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3V的图传发射模块?功率不会太大吧。

我也觉得奇怪,FPV不就是要超视距么。。。3.3V的低压图传,再根据LZ描述的350ma电流,估计也就约等于目视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奇怪,FPV不就是要超视距么。。。3.3V的低压图传,再根据LZ描述的350ma电流,估计也就约等于目视 ...

不知道他的图传内部有没有升压,反正我是没见过升压的。。

网友B:
图传内部有降压的不少,升压的真没有。
查了一下市面上5.8G模块的供应资料,应该是LZ弄错了,LZ的模块应该是100mw 5.8G的。
正常电压是:5V 电流:250mA。LZ用3.3V供电,就得350ma左右电流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说了模块是3.3V供电的。一个电池的电压是多少?兄弟不会是让我直接用两粒碱性电池串联供电吧。12V的动力 ...

一个锂电搞定 电压范围完全可以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内部有降压的不少,升压的真没有。
查了一下市面上5.8G模块的供应资料,应该是LZ弄错了,LZ的模块应该 ...

说实话,图传市场真乱,一模一样的图传标注的功率却不一样,连模块的标注也是一样混乱。我买的这个淘宝是很容易找到的,的确是3.3V供电的,但标注确是200mw的。我也不知道该模块究竟是多少mw的,只是先弄来练手用。淘宝上面的模块就两种供电电压:3.3与5V,搜索一下很容易找到。

网友:
这个3.3v用1s就行了,而我用的5v的就必须用到降压了

网友:
KIS3R33並不是萬能的

网友(2013-05-11):
AMS1117能用,不过需要是5V输入用的,AMS1117是按照差压算电流的,总的800MW,差压8V多的时候,输出只有100MA

网友D:
哎。。看你们聊的很激情啊。。。对我这菜鸟来说,,,只有看的分了。。

网友E:
我用这个图传也是说3.3v电压 但是我用一片电池就是充满点时是4.2v也用的很好 中间串了个二极管 以防止接反 因为在用2个针直接插到平衡头里面的

网友F:
电源对有效距离影响很大吗?我的5V接收模块用的是单锂升压板,现在传输距离很不理想,不知道换成双锂7805降压会不会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