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弱弱…………问问…………接收机的天线放置……

楼主(2013-01-22):
新手,
四轴,
高脚架。
天地飞六A接收天线,
长………
请问各位大师,
咋整既美观又延迟遥控距离……
谢谢!!!

网友A:
两根天线呈90度角放在机身下面。。这样子应该不错吧

网友B:
楼上~~天地飞6A接收哪来的两根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天地飞6A接收哪来的两根天线?

我不知道啊。。那就是一根咯。。横着放在后面。。这样应该介绍效果好

楼主:
就一根白色的……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根天线呈90度角放在机身下面。。这样子应该不错吧

就一根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天地飞6A接收哪来的两根天线?

网友C:
一般天线尽可能暴露在外就差不多了……2.4的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天线尽可能暴露在外就差不多了……2.4的90度

谢谢指点,
就是一根长长的垂下来,
感觉不美观,
想把它盘在脚架上,
或是塞进碳管里~~~
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就是一根长长的垂下来,
感觉不美观,

不能塞碳管里,信号会被屏蔽的

网友E:
一根天线要是折成90度的弧呢?这样和两根天线呈90度角放 不一样吗?

网友F:
同是新手,也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天线尽可能暴露在外就差不多了……2.4的90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塞碳管里,信号会被屏蔽的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根天线要是折成90度的弧呢?这样和两根天线呈90度角放 不一样吗?

谢谢,能否缠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是新手,也学习了

网友G:
可以缠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缠绕的。

请问是缠绕在高脚架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是缠绕在高脚架可以吗?

可以的,不过天线的端头最好绑一下,掉啦着肯定不美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不过天线的端头最好绑一下,掉啦着肯定不美观的。

谢谢指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指点不敢,我只是把自己尝试过的事情告诉你而已,大家都是在不断的共同学习中进步的嘛。

网友H:
全方位无遮挡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指点不敢,我只是把自己尝试过的事情告诉你而已,大家都是在不断的共同学习中进步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全方位无遮挡的天线

网友(2013-04-25):
头像不显示,,呜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