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看看东西指点一下

楼主(2013-01-22):
自己DIY的架子

2W遥控功放
柏通军工接收
黑的拐头是滤波,
接西视频录制模块

请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貌似是2.4g功放,加上图传接收屏幕。devo10是么?

网友A:
从潜水经验上看应该是木有问题,就是用久了身体可能就有问题了

网友B:
那个采集卡 实话说有点鸡肋

网友C:
楼主怎么给DEVO10加功放的,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东西都好大哦!楼主脖子强壮!

网友D:
怎么供电的?

网友:
我用72M的控,这样装严重干扰

网友:
我的罩子是铝的..72的可以避开遥控和图传的天线干扰..

网友D:
金星多少钱出?

网友:
貌似功放是2.4,而图传是1.2,这样装会不会倍频干扰?

网友E:
显示器没有装遮光罩么?是高亮的?

楼主:
军工图传发射有低通滤波器,就是考虑到了所以遥控才加的2.4G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采集卡 实话说有点鸡肋

前辈!我是没有办法!怕找鸡困难才弄的采集卡,实际效果比金星好很多!您能给个好的建议吗?我是飞直升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供电的?

供电是……3S进  一分三的电源头1:显示器 2:图传接收 3:视频采集卡,
我知道你要问的是2.4G功放的电源是吗?其实这东东不只是你看到这样的,
那个显示器-电视,我早已加装了播放器了,因为是播放器需要5V2A的电源,所以老早就在电视里面加了12V---5V3A模块
我就吧它连着功放了!遥控操作时不开播放器!即便是开只要播放器不带硬盘应该能应付,就是耗电量不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给DEVO10加功放的,我想学习一下

只有打开遥控了!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没有装遮光罩么?是高亮的?

有!我取掉了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2.4g功放,加上图传接收屏幕。devo10是么?

是D10您有眼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潜水经验上看应该是木有问题,就是用久了身体可能就有问题了

讲的细一点!!是电池干扰吗?还是…………

楼主:
电磁波、或……??

网友:
都是大杀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的细一点!!是电池干扰吗?还是…………

2.4g对人体的影响好像比72m的大得多。2w的输出在离人体那么近的地方总觉得不怎么健康
仅是个人观点,因为当时想买功放来着,但是查了下资料觉得太健康,所以就暂时搁置了

网友F:
改的不错,注意发射和接收它们之间会有干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的不错,注意发射和接收它们之间会有干扰的!

谢谢提醒!!

网友D:
引用 楼主:
供电是……3S进  一分三的电源头1:显示器 2:图传接收 3:视频采集卡,
我知道你要问的是2.4G功放的电源 ...

我的显示器和图传可以一起供电,但是和dvr一起供电就会出现视频不正常现象,所以现在我的dvr是单独供电。

网友D:
2。4g功放对显示屏的干扰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打开遥控了!你懂得

要把银线剪断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4g功放对显示屏的干扰不是一般的大

怎么还会对显示器干扰了?

网友:
9楼的实在是威武

网友:
LZ这功放最远试过多远不失控?我的2.2---2.5就不行了...天气好的时候勉强能到2.8公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怎么还会对显示器干扰了?

我把2.4g功放靠近佳的美显示器就会出现严重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2.4g功放靠近佳的美显示器就会出现严重的干扰

重要的是天线的角度,是有噪音干扰,对画面木有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银线剪断吗

不剪断!网上有卖接头的!便宜,如果你有闲心也可以做一个,如果剪断了以后想用原装的肿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显示器和图传可以一起供电,但是和dvr一起供电就会出现视频不正常现象,所以现在我的dvr是单独供电。

还好啊!暂时没有发现有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剪断!网上有卖接头的!便宜,如果你有闲心也可以做一个,如果剪断了以后想用原装的肿么办??

是不是把银块儿上小接头加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把银块儿上小接头加连接线?

银块儿??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