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TX100 AV 线改装 减肥过程

楼主(2013-01-22):
完善:gale发的帖子
原帖地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0258
其实已经很详细了

线一定要原装的,某宝低于30 大部分都是假线,只有usb 可以用av都是装饰的。
我也贪便宜买过一条山寨的

下面是我找最便宜的原装线了

1.用热风枪吧接头吹软。温度不要太高。

楼主:
2.  第一排  1,2,3 针并联
     第三排1,第四排1 并联
     然后看图用舵机延长线引出这三根线

照片对比手机拍的效果一般

楼主:
用AB胶封装。

网友A:
其实网上10多块只有usb的也可以改  我买到的是一面是10个脚 另一面是9个脚的  对照gale的引脚图 和原来上面usb找了一下线序,做好以后一切ok

这是原始的usb  用刀把外皮削掉 然后用打火机加热类似于热熔胶的东西,软了以后一点一点直接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网上10多块只有usb的也可以改  我买到的是一面是10个脚 另一面是9个脚的  对照gale的引脚图 和原来上面 ...

不错,又省钱了。。。。能做个图标注一下针脚的排序吗?

网友:
好贴,做个记号

网友:
这种帖子必须顶

网友B:
意思就是只要买个USB插头自己也能做了,根本不需要 HDMI 转 Av 那个昂贵的转接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意思就是只要买个USB插头自己也能做了,根本不需要 HDMI 转 Av 那个昂贵的转接线了?

AV输出时只能在50i模式下拍摄,我试过,HDMI转AV的话,可以50P拍摄,画面相差很大,隔行扫描模式下,飞机转向会出现一条条的线,逐行扫描就很好,当然震动要处理得当,要不就果冻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V输出时只能在50i模式下拍摄,我试过,HDMI转AV的话,可以50P拍摄,画面相差很大,隔行扫描模式下,飞机 ...

哦,那意思是航拍还是必须买那根HDMI转Av的线了?这个线貌似便宜的很多是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那意思是航拍还是必须买那根HDMI转Av的线了?这个线貌似便宜的很多是假的吧。

不是HDMI转AV线,是一块板子,加线

网友(2013-05-13):
不知这个插头叫什么名字,这样就可以直接买插头自己做了。

网友:
减肥成功

网友:
TX100 AV 线改装 减肥过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3-07-11):
大家真得感谢论坛里的这些热心人啊!再顶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V输出时只能在50i模式下拍摄,我试过,HDMI转AV的话,可以50P拍摄,画面相差很大,隔行扫描模式下,飞机 ...

实测,HDMI转av 同样在50p下没有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实测,HDMI转av 同样在50p下没有输出

我的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可以哦

您用的也是tx100吗?  可是大家的都不行噢。

网友:
是TX100,通过HDMI转换器转换成AV格式进图传发射,可以50P模式

网友(2014-07-17):
我成功了,一开始方向搞反了后来详细看图终于成功了,我的是TX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