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宝上卖的JR XG7遥控器不含舵机什么意思?

楼主(2013-01-22):
如题。另外想问问JR和FUTABA比哪个更好?

网友:
遥控器一般配置为:发射机+接收机+舵机,一般看你需要操控的飞机来决定是否需要买这种完整配置,如果你买直升机,很多情况下遥控器配的舵机无法使用,所以只需购买不带舵机的版本,价格也会低一些

网友:
jr 外观设计比较酷

网友A:
JR遥控器远不如FUTABA

网友:
JR XG7我在用,感觉性价比不错,Futaba 贵了点。

网友:
F 和 J 都是好控~

我更青睐JR的专业的味道~

网友:
JRxG7好像带的是es539*3,没什么用

网友:
JR和FUTABA不分伯仲,都是很好的控,各自都有自己的独门技术。外形上就看个人喜好了,JR的前卫些,FUTABA的机械感强一些。
以前没有或者很少有电动飞机,都是油机,所以成套的遥控器要配上几个舵机,现在都是电动飞机了,舵机需要9克的,所以遥控器
都不配舵机了,因为原来那些配的舵机是标准舵机,大很多,油机用的

网友:
就不含舵机啰 这么无聊的话题

网友:
JR XG7用了2年了没出过任何问题的飘过!

网友:
坚决不用F控。接收不是二般的贵

网友:
我的XG7在路上,我也问过这个事情,实体店说行货没有舵机,淘宝说来货的时候就没有舵机,具体不明白,但是盒子里带的舵机一个卖60,总之我认为,羊毛出在羊身上,带舵机的话价格也会高一些

网友:
9楼的正解。

网友:
现在卖的很多遥控器都不带舵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JR遥控器远不如FUTABA

不要一句话。。。要说就说的具体点 为什么  远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一句话。。。要说就说的具体点 为什么  远不如

FUTABA的控基本都是经典!JR的控从内到外都不行!无论哪个方面都差很多,没有一个小小的方面能超过FUTABA。
尤其是模拟器输出的信号,简直是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