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电池怎么也能胖了呢??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22):
我有4块,格氏 3300 6S 35C的电池,前3次循环都是在亚托500上用的,一直挺健康而且很暴力,后来两个成一组飞7HV 结果就“胖”了一个“哭了”一个呢???

     电池均未超过10个循环,3300的电池,好赢120A电调,COMPASS的510KV电机,怕好赢起火没有开定速功能,N:48(一条线)  1:68(一条线)  2:90(一条线)本人只飞3C的静态动作和航线动作,其他啥都不会,倒悬停还没有开始练呢。我只飞3分钟,没有过放,一般都飞到3.8左右(刚准备玩电的时候朋友就说过了,如果过放电池就费费,想不飞油机剩下的钱就会花的更多,所以千万不要过放),不知道为啥有一块电池非常非常热而且还“胖“了,跟他同组的屁事没有,居然下来的时候电压在4.1左右。充好电之后发现这组电池已经没有力气航线了,我的神,航线都不行了。边上的一组看到他的亲兄弟突然胖了,流泪了。。电池中发现不明透明液体,带有酸酸的味道,很刺鼻,看来是哭的真伤心啊,看到电池居然这么伤心,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才好了,怎么才10个循环就这样了,我一直用格式3S 2S的电池,怎么用到了6S会又胖又哭啊~~~~

请高手指点是否我使用上有错误...

网友:
我只用 花的电池

网友:
这个是格式的质量问题...我的也是这样...和花牌的质量差远了...这个格式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不是说格式都上过环吗?还又孕又流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有注重保养 当然会胖

lz都说了用的很当心  明显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格式很厉害吗!787上的锂电池还烧了呢!

网友:
电池质量都一般啊

网友B:
怎么可能肥,格式都上铝片的

网友C:
神经……7HV是90电动,原本就要5000以上12S电池,你拿3300电池去飞能不出问题吗?

网友:
787 的电池都会着火, 何况是普通的!

网友:
我的格式是因为放电的时候忘了一点电都没了!灯泡2A放电

网友:
唉  大鸡什么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神经……7HV是90电动,原本就要5000以上12S电池,你拿3300电池去飞能不出问题吗?

贊同!!!!!!!!!!!!!!!!
LZ人品阿~~~~~~~~~~~~~~~~~~~~

网友:
米人,不如玩油机

网友:
哈哈,楼主电源也是华为那个,,好电源,180入得?大庆那个?

网友:
我的一个格式是亚托启动器用的,也就不到3个循环就鼓了,在论坛当时跟质量贴格式厂家就给我个短信(倒是挺负责任的),说我保存电压不对,我也确实是在3.8V以上不到4V在启动器里懒得拆一个星期就鼓了,。。可我还有个在论坛收个黑皮没牌的也是这样大约半年也没鼓,难道我人品有问题?

网友:
格式很少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神经……7HV是90电动,原本就要5000以上12S电池,你拿3300电池去飞能不出问题吗?

其实飞7HV也可以用10000  12S的电池,那么你的飞机可以飞的更久,但是重量加大了,你的3D效果和机动性会好吗?

一样的道理希望你能想明白,为啥模型都是再降低重量而不是增加重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飞7HV也可以用10000  12S的电池,那么你的飞机可以飞的更久,但是重量加大了,你的3D效果和机动性会好 ...

那您幹麻用3300的電池,用330mah的不是更輕!!!!!!!!!!!!!!!!!
規格不是白訂的,電池過放自行負責!!!!!!!!!!!!!!!!!!!!

网友:
700 级飞机要用   大容量电池,  另外格式的大容量锂电  最好买 45c 的出口电芯版本。
LZ 如此使用出现该情况属正常。  电池本身没那么大本事。

网友:
格氏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您幹麻用3300的電池,用330mah的不是更輕!!!!!!!!!!!!!!!!!
規格不是白訂的,電池過放自行負責!!!!!!! ...

还是格式的技术人员了解电池配伍啊,请根据我的配置推荐一个规格的电池吧

网友D:
您把電池寄回,幫您檢測+重新配對>>>免錢!!!!!!!!!
規格當然是問直机厰商!!!!!!!!!!

网友:
700级  飞机  用 40c 以上电池, 5000mah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把電池寄回,幫您檢測+重新配對>>>免錢!!!!!!!!!
規格當然是問直机厰商!!!!!!!!!!

十分百分万分的感谢啊,请留一下联系方式吧

网友(2013-06-01):
两边夹着夹板怎么看出胖了呢?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