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的PX25VL做个旋转工作台

楼主(2013-01-22):
利用现有的小三爪卡盘和已有的材料。
先建模

再出图

下边就要干了。
图太小了,我再更换。

网友:
有装扳手吗?

网友:
好花时间的

网友:
还是带螺纹转动的好

网友A:
做过一个手动的,一般用用很方便,夹平口钳上

网友:
手动的吗,没见摇杆涡轮

网友:
哇咧 咱论坛个个都是高手

网友:
真心搞不懂这怎么转?怎么锁?

网友:
至少要在底下加一付蜗轮蜗杆吧?蜗杆轴伸出加个手轮,然后卡盘下应该还有个大盘,加两个锁紧块。

网友:
帮顶
造得好。好

网友:
没见着锁紧装置啊

网友(2013-02-26):
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