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跪求改造像真船真相

楼主(2013-01-22):
本人玩飞机的,心血来潮弄了条船.船本身是电动,无法遥控.现在想改成遥控.我有飞机动力3套,遥控一个,接收3个,
电池
为25c锂电
想问我的这些东西有哪些是可以通用的?如果需另购动力,请给些资料以供学习
因为我的船是像真船,所以速度不要求

网友A:
我想 遥控和接收还有电池是可以用的 至于电机电调嘛得看你是什么样的电机和电调 最重要的是冷却问题

楼主:
船的电机会是用无刷的吗?我不强调速度.如果用直流马达,那么我的电调是否能用?还是要用别的?在不强调高动力的前提下,25c的电池本身好像就没意义了.
你说的冷却应该是在那种高速情况下产生的,我的目的就是一般速度就好,跟冷却应该没关系

网友B:
跑的慢也不一定就不发热
你船多大,用什么电机电调电池,打算配全浸还是半浸桨,你说的一般的速度是多快?

楼主:
1:350的密苏里.电机电调什么的我就是不懂才请教.速度没什么要求,慢点没关系,全浸还是半浸桨不懂.只是想改成能遥控的

网友C:
你最好上图,这样就更加容易给意见了

网友D:
1:350的密苏里,遥控、接收机、舵机、电池都可用,一般两个舵机就行了,一个舵机负责前进-后退-速度,另一个负责左右舵。再要好一点就四个舵机,负责仨主炮的旋转。9G的舵机就行。电机可能不行,飞机用的电机转速太高,1:350的密苏里原配螺旋桨效力低直径小,可能会产生空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