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加飞轮

楼主(2013-01-22):
   现在diy无动力主轴的,大多都沒加飞轮,对断续(或半继续)切削状态的铣床来说,飞轮应起很大的作用,尤其是电机功率不大的时候。各位坛友您的看法如何?

网友A:
我弱弱的请教:什么是飞轮?

网友:
只知道铣床有个刹车,没见过有飞轮的~~,倒是手摇钻里有个大飞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弱弱的请教:什么是飞轮?

飞轮,通俗讲就是边缘质量较大的一个大园盘,转动后能儲备能量,减少主轴负载的波动,起到减少震动,稳定转速的作用。在许多较高档的机床上都采用。

网友B:
要储能顶用,那就得质量较大的。。。。对业与机器的Z轴是个负担。。

就业余机器来说,加块铁上去还不如直接换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储能顶用,那就得质量较大的。。。。对业与机器的Z轴是个负担。。

就业余机器来说,加块铁上去还不如直 ...

由于飞轮是直接与主轴联接,当主轴负载稍有变化,飞轮上的能量即刻发挥其作用,而电机是有个机电响应时间存在的,加大电机与飞轮作用是两个亙补话题。典型的例子如冲床,如沒有飞轮,电机不知要加大多少倍。当然这很典型了。对銑床来说Z轴的负担较次要,雕刻机就不然了。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大直径盘刀(面刀)很重是否有飞轮作用那?

网友:
我加过,是卧铣改的磨,加的是链轮,直径300(减速,加速时成了飞轮)
前后判若两机,也许是巧合,动平衡好到难以置信。否则就成振动机了

网友:
飞轮作用不大,起车慢,停车慢

网友:
小铣床上没有必要加这个飞轮,如果平衡做不好反而不如不要

网友:
理解上的错误。飞轮的作用是稳定。有一定的惯性。在机加工的机械上会造成一些危害。是不需要地。

网友:
某些场合有飞轮当然好,发动机没有飞轮就发动不着,冲床没飞轮就冲不动铁,高速加工有飞轮肯定有好处,铣刀是间断工作,飞轮可以储能,可用小功率上大一点刀,当然你们不能将主轴飞轮想像成柴油机的大飞轮了,z轴越重切削越稳定,

网友:
由于飞轮是直接与主轴联接,当主轴负载稍有变化,飞轮上的能量即刻发挥其作用,而电机是有个机电响应时间存在的,加大电机与飞轮作用是两个亙补话题。典型的例子如冲床,如沒有飞轮,电机不知要加大多少倍。当然这很典型了。对銑床来说Z轴的负担较次要,雕刻机就不然了。

网友:
飞轮要起作用得比较大比较重,小了轻了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