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式攻丝机改装的自动攻丝机,自动群钻视频(后面跟上原理和程序)

楼主(2013-01-22):
以下视频是我给公司改装的自动攻丝机,采用PLC控制24V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刚开始直接用继电器控制电机,好了,5000个之后继电器烧掉了,虽然电流没有超过额定值,但是电压超过了也不行,干脆使用剩余的两组触点控制接触器,这下电流降低到0.1A左右,这下触点上一点火花都没有了,稳定运行。

攻丝机是之前的老式离合器式攻丝机,大家先看视频,欢迎批评指正。感谢“危机老师”给了我一个思路,我吧这个思路简化了,改装一次性成功。

这个是自动送料群钻,之前每天每人只能干2000个,现在如果上振盘的话,估计能上9000个。实际上速度还可以加快,到时候吧PLC的时间调整下就好了。

备注:本着互通有无的想法,现将机械部分、气路部分和电路逐渐说明,一些东西可能是手绘的,仅供参考。实际上在制作的时候可以精益求精,不过我一般是够用就好,不太注意外观,主要是要抢时间。

楼主:
旁边还有一台半自动攻丝机,原理和台钻相似,我增加了两个气缸,实现自动攻丝。目前先不上振盘,因为年底,人都没事干,充当振盘上料好了,因为工件目前做得不是很好,有缺 陷存在,人工上料刚好检查检查,后期设备稳定之后就采用振盘上料,这样能至少节约三四个人。

网友A:
会不会出现工件卡在输送轨道上下不来的情况?这个还需要plc吗?就两个继电器+电磁阀+气缸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出现工件卡在输送轨道上下不来的情况?这个还需要plc吗?就两个继电器+电磁阀+气缸不就可以了吗?

把输送轨道的间隙调整好就行了,用PLC是调整方便,并为后续组件流水线打好基础。因为时序控制较为关键,用PLC的话扩展容易。

网友B:
我怎么没看到下压的那个气缸啊

网友:
不错,流水线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没看到下压的那个气缸啊

那个是半自动攻丝机上用的,这个攻丝机上没有。

主轴上有个铁板,打孔后攻丝,螺距与待攻丝的螺距一致,中间穿一根螺杆,螺距同上,正转Z轴下行,反转上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半自动攻丝机上用的,这个攻丝机上没有。

主轴上有个铁板,打孔后攻丝,螺距与待攻丝的螺距一致 ...

你的意思是那个攻丝机是靠电机正反转来进退的?不是靠摩擦离合器?你有气源为什么不用气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那个攻丝机是靠电机正反转来进退的?不是靠摩擦离合器?你有气源为什么不用气缸呢?

气缸因气源压力不稳定,因此伸长速度不能控制,力量也不能控制,铝合金件软,如果在攻牙的时候力量过大,就烂牙,止规过去了,力量小的话,丝锥没吃入工件就松开,结果导致最初的几圈螺纹被扯脱。上面控制给进的螺杆螺距与需要攻丝的螺距相同,因此工件的螺纹不受力,螺纹质量非常好,就算是尼龙等很软的材料也能保证符合通知规的要求。

   最开始我是采取气缸控制进退,结果螺纹的止规始终止不住,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离合器式攻丝机不能用于攻软材料,钢件和铸铁件问题不大。具体情况可根据离合器式攻丝机的原理来解释。

楼主:
就算是在气源上接入减压阀,压力也存在波动,大约在0.1Mpa,且气缸因运行时间长短问题,内部摩擦不太能确定,力量也不好确定,因此在需要稳定给进的场合,最好采用螺杆或者丝杆传动,加上步进电机最好。最初我准备使用步进电机,但是觉得太复杂,成本有点高,所以放弃了,最后采用了这种结构,目前已经加工了四五万个工件,螺纹没问题,且丝锥磨损情况降低了30%。一般是4000个换一次丝锥,现在大约能攻到6000个。

   现在的铝合金原材料也良莠不齐,杂质多了就硬,丝锥磨损严重,质量好点的就软点,能多攻一点。

  最近研究了丝锥的结构,摸索出了一种磨丝锥的方法,磨后还能攻4000到5000,基本上和新的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那个攻丝机是靠电机正反转来进退的?不是靠摩擦离合器?你有气源为什么不用气缸呢?

如果使用离合器,经常出现攻丝直接攻个光孔出来的情况,新丝锥和新磨丝锥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个孔光滑得,和铰刀铰的差不多。

网友C:
老板给你年终奖金最少一部法拉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板给你年终奖金最少一部法拉利

法拉利模型差不多,哈哈……

网友D:
快把丝锥的磨法普及一下,正要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算是在气源上接入减压阀,压力也存在波动,大约在0.1Mpa,且气缸因运行时间长短问题,内部摩擦不太能确定 ...

你的这个经验太好了,每个读这贴的的人都将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快把丝锥的磨法普及一下,正要学呢?

回头拍摄个照片示范下,不过年前工人不忙我忙死,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如果我忘记了记得提醒我,我现在忘事特别厉害,抱歉哦。

网友:
谢谢啊!我等你的照片!

网友:
同求磨丝锥的方法

网友E:
以后 改造  找你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后 改造  找你 请教

大家互通有无,呵呵

网友F:
攻铝是这样的M2.5M3更麻烦

网友G:
很多工人要失业了。。。

网友H: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哈。
从振盘到群钻-锪孔-绞孔,完全可以成一条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哈。
从振盘到群钻-锪孔-绞孔,完全可以成一条线了。

原计划就是这样,不过其中还有一道工序是车削,这个我还没有找到好的自动装夹方法,概念已经出来两个,实现都有难度,都要上伺服主轴才能实现,头痛中。

网友I:
多头钻是自己做的还是买成品
车削如果夹伤外表没要求的话,可以不停主轴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头钻是自己做的还是买成品
车削如果夹伤外表没要求的话,可以不停主轴装夹

这个是成品,我自己也能做,但是不如买得来得快,且精度更好,我没有加工中心。关键的是工件底部是四方的,不能夹到弹性夹头的缝隙中,不然容易装夹歪掉,这个想了好多方案,很难,除非用伺服主轴,使得缝隙始终处于某一个位置,避开工件的拐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多工人要失业了。。。

现在都找不到人了,而且人工费那么高,效率那么低。10年后基本是自动化的天下。君不见富士康的机器人项目。

网友I:
多头钻二轴最小距离是多少?自做容易吗?
你是夹在那的,四方位置吗?

网友:
楼主还是有点厉害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成品,我自己也能做,但是不如买得来得快,且精度更好,我没有加工中心。关键的是工件底部是四方的 ...

试试在普通主轴上装上同步轮,接上步进电机,并在主轴上装上强磁\磁感应开关.主轴电机开动时,断开步进电机(不使能).主轴停止后使能步进电机转动,直到磁感应有输出.这样就能低成本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试试在普通主轴上装上同步轮,接上步进电机,并在主轴上装上强磁\磁感应开关.主轴电机开动时,断开步进电机( ...

这种方式挺好,回头试试看,多谢!

不过可能存在能量损耗,再者就是步进电机的惯性不知道如何,因为电动机是1.1kw和2.2KW,到时候电机突然启动,担心同步带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断掉了,还有个就是定位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头钻二轴最小距离是多少?自做容易吗?
你是夹在那的,四方位置吗?

最小距离是根据你的轴承大小和夹头直径来确定的,一般估计能到26mm,再小就不好做了。如果不是在同一个工件上加工,可以考虑间隔着加工,比如中间间隔一个或者两个来加工,在送料方面将送料个数确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头钻二轴最小距离是多少?自做容易吗?
你是夹在那的,四方位置吗?

对,就是夹在四方底部,最初采用方形夹头,但是因为装夹非常不方便,后期就车成圆形的带有倒扣的夹头,这样装夹的速度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攻铝是这样的M2.5M3更麻烦

小孔就可以采用这样的模式,螺纹的质量会很好的。估计钻蜡烛或者肥皂都不会有乱牙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试试在普通主轴上装上同步轮,接上步进电机,并在主轴上装上强磁\磁感应开关.主轴电机开动时,断开步进电机( ...

考虑了一下,最主要的是效率问题。主轴停止转动估计要1秒,然后才能开步进,步进定位估计也要一秒,两秒钟出去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步进电机始终挂在主轴上,一个是电力损耗,一个是步进轴承的磨损。

要仔细想想如何解决。

估计问题也不大,因为我的设计是在停机的时候工件就掉下来,人员仅仅装夹,那么在停机后夹头的松开和转动互不影响,所以时间上可能没有多大损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就是夹在四方底部,最初采用方形夹头,但是因为装夹非常不方便,后期就车成圆形的带有倒扣的夹头,这 ...

这是很成熟的不停主轴自动上料方案,夹紧后推入夹头装置向上移动,让出位置给刀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很成熟的不停主轴自动上料方案,夹紧后推入夹头装置向上移动,让出位置给刀架用.

我的这个是反过来的,夹方形,车凸台。因为这是攻丝之前的一道工序,所以要考虑成流水线的连续性。在没有做好方案之前我先人工上料,保证工期再说。因为夹持部位就5个毫米到7个毫米,所以自动导向性不是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很成熟的不停主轴自动上料方案,夹紧后推入夹头装置向上移动,让出位置给刀架用.

我这个卸料很方便,停机,松夹头,工件自己就掉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是反过来的,夹方形,车凸台。因为这是攻丝之前的一道工序,所以要考虑成流水线的连续性。在没有 ...

楼主:
今天到公司,角磨机的切割片让工人给弄烂了,要去买去,所以今天丝锥是磨不成了。回头弄个磨丝锥的视频上来大家拍砖。

楼主:
谢谢评分,接近开关的建议较好,回头更改下。

群钻的压紧装置可以不用,因为下面的轨道允许工件滑动,但不允许其跳动,所以在设计的时候虽然考虑了,但是在制作的时候取消了,目前已经加工15万工件,钻头消耗正常,除了因气缸压力调节失误导致钻头扭断之外,钻头还没因工件窜动断过。主要是轨道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限制转动,再者是限制在Z轴上的窜动,转动大约有一度或者更多,不过在钻头刚性允许的范围之内。

网友:
关注中!楼主的技术不一般!急切想看到磨丝锥的视频!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评分,接近开关的建议较好,回头更改下。

群钻的压紧装置可以不用,因为下面的轨道允许工件滑动,但 ...

楼主能介绍下攻丝和群钻时怎么保证位置的,视频中轨道保证了z方向和一个方向的限位,另一个方向(就是送料方向)的定位是怎么保证的呢?谢谢
另外,主轴电机和步进电机的切换可以用一种电磁离合器,离合器一端接同步轮跟着主轴电机转,另一端连步进电机,主轴转时断开离合器,步进电机不转,电机停时接通离合器,主轴就跟着步进电机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介绍下攻丝和群钻时怎么保证位置的,视频中轨道保证了z方向和一个方向的限位,另一个方向(就是送料 ...

送料方向上是在前面加一个挡板,挡板和加工位置之间的工件数量越少越好,在加工完毕之后有专门一个下料气缸将工件推出。群钻就是这种设计,攻丝机我本来没有使用这种结构,结果发现不是很好,出现位置对不准的情况,今天正在整改中。

之所以加工位置和挡板间的工件数要少是因为每个工件之间存在差异,如果工件过多的情况下则出现误差累计,这样定位就不准确了,所以要少一些为好,参见群钻视频中的下料位置和下料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送料方向上是在前面加一个挡板,挡板和加工位置之间的工件数量越少越好,在加工完毕之后有专门一个下料气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能介绍下攻丝和群钻时怎么保证位置的,视频中轨道保证了z方向和一个方向的限位,另一个方向(就是送料 ...

我今天到车床边看了看,估计可以采用强磁定位的方法,因为主轴在停机之前要转动三四圈,那么就可以在这个期间用一个气缸控制的刹车来在强磁点到达预定位置时刹住主轴,这样主轴在转动时也不会与任何部件接触,也不存在能力消耗和磨损的问题,这样也许要用到我之前收到的一个摩托车碟式刹车系统了……

网友:
沉了吗?我来看看丝锥的魔法的!

网友:
楼主的贴让我受益良多啊!

楼主:
丝锥的魔法待会就上演。正在上传视频到优酷。

网友D:
楼主人呢?我天天关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人呢?我天天关注啊!

你找我啥事吗?我天天都在啊!

网友:
这个攻丝机改装的方法非常好啊,很值得借鉴

网友:
看下磨丝锥视频额!

楼主:
昨晚看到有人问气动自动钻床的问题,觉得说明白点可能有点帮助吧,反正我这边资料是现成的。

首先说群钻。

这个群钻的前身是星牌ZQ4116,老货,应该已经停产了,就是这个停产,差点造成我们公司损失3000大洋,还不包括这个台钻本身在内。这个是之前在一个倒闭的老工厂里收来的,当时除了钻夹头之外,用起来还可以,钻夹头锥孔居然是B18的。和多轴器公司联系后,将参数发过去,制作了一个多轴器,拿回来之后,那是大概是12年的国庆吧,ER11的弹性夹头居然夹不住4.2的钻头,拧上螺母之后钻头总是转动,都能拔出来,换了几个4-5的弹性夹头都不行,后期直接更换成3、5-4的弹性夹头,夹住了。

设计工装之后,试验了下,结果失败了,因为打孔飞出来的铝屑将轨道塞死,吹气也不是很好,间隙留小了,于是全部重来,将间隙放大,这次没问题了。然后调整PLC各个部分的时间间隔,增加了限位装置,还增加了计数器,这时运行基本正常。

可是过了几天,电机转动,钻头不动了,拆开一看,傻眼了。老台钻的主轴花键磨损严重,成光杆了,花键套更光,成光孔了。到市场上找配件,找不到,因为这个台钻是六条筋的花键,市面上的大多是四根筋的,没法配。如果这个台钻配不起来,那么多轴器也报废了,因为多轴器仅仅在这个台钻上能用,其他台钻用不了,市场上的台钻都看完了,配不上。

想办法吧。

公司产品上有根花键轴,且也有个带花键的双联齿轮,粗细也差不多,稍微粗一点,但是比台钻上的花键套要稍微小两毫米,够了,可以改了。

首先将台钻花键套上车床,将内孔车得新的花键轴能穿过去,这样内孔和外圆也同心了,为焊接双联齿轮做准备。

然后车双联齿轮,但是床子太小,6130,实益的,齿轮车不动,刀敲掉三把,不干了,找朋友的大车床干,10分钟搞定,在公司已经将花键轴磨损的部分切断,然后让他的车床把花键轴前面车个小孔,与外圆同心,且将新的花键轴前面车个台阶,外圆与旧花键轴的孔紧配合。

回到公司,车一根轴,一头和旧花键套内孔紧配合,一头与新花键套(车过的双联齿轮,外圆和旧花键套一样,不然穿不过轴承孔)内花键的顶部紧配合,我是用锤子楞砸进去的,反正新花键的材料不错,20CrMnTi,然后用二保焊对面点焊,防止热变形导致不同心,然后满焊,然后打磨,使得焊疤不大于外圆。对了,在焊接的地方有倒角,这样焊接更牢固,不然磨后两个套子又分离了。焊接完毕,将中间的轴敲出来。

楼主:
继续。花键套完成了,然后是花键轴。将车后的花键轴配在一起,不过新的花键轴比原来的稍微粗一点,安装之后台钻的主轴就没法拆下来了,因为新的花键轴无法通过轴承孔,这样焊接后如果再出问题,就直接报废了。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紧配合,对面焊,满焊,不打磨。打磨也磨不着,是因为紧靠着轴承焊接的,不磨也没关系。

    然后安装,在主轴和皮带盘装好之后,用手转动一下皮带盘,感觉在整个圆周上转动还不错,没有在某个部位卡住的情况,窃喜。估计没问题。

    整体装配,运行,还凑合。当时估计如果运行一周没事的话,就不会坏了。现在已经运行一月,说明成功。

    这种修理方法的关键在于同心,不同心就完蛋了。

   上个新花键轴被腰斩之前的图片。

楼主:
群钻的时序:

工件从轨道上滑下,触发微动开关-----〉送料气缸将工件推到加工位置,前面有挡板限位-----〉Z轴气缸将群钻推下-----〉吹气-----〉送料气缸缩回-----〉延时一段时间,等待加工到位-----〉Z轴气缸缩回,群钻上升-----〉关气-----〉然后下料气缸将工件推下-----〉下料气缸缩回,然后是下一道工序。

以下为PLC的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Y0=P1^0;
sbit Y1=P1^1;
sbit Y2=P1^2;
sbit Y3=P1^3;
//sbit Y4=P1^4;
//sbit Y5=P1^5;
//sbit Y6=P1^6;
//sbit Y7=P1^7;
//sbit Y10=P3^6;
sbit Y11=P3^7;// 计数器
//sbit Y12=P2^6;

/*---------------------
说明:
sbit Y0=P1^0;   送料气缸1前进和后退,常态为1,为缩回到最后端,准备送料。
sbit Y1=P1^1;        送料气缸2的前进和后退,常态为1,位于左边并保持
sbit Y2=P1^2;        Z轴气缸的伸长和缩回,常态为1,为缩回

本程序中使用四个电磁阀,Y3用来吹气。

--------------------------*/

sbit X0=P0^0;
sbit X1=P0^1;
//sbit X2=P0^2;
//sbit X3=P0^3;
//sbit X4=P0^4;
//sbit X5=P0^5;
//sbit X6=P0^6;
//sbit X7=P0^7;
//sbit X10=P3^2;
//sbit X11=P3^3;
//sbit X12=P3^4;
//sbit X13=P3^5;

//unsigned int a;
void delay_ns(unsigned int);
void main()
{
  EA=1;                 //开总中断
  EX0=1;         //         开外部中断0,
  EX1=1;         //         开外部中断1,
  while (1)
  {
   if (X0==0)
         {
                Y11=0;      //计数器开关接通
                Y0=0;              //送料气缸1伸长,将阀盖推到导轨上;
                delay_ns(600);  // 1、延时,等待阀盖运行到导轨上。
                Y11=1;       //计数器开关断开
                Y0=1;       //送料气缸缩回
                Y1=0;                //Z轴加工气缸伸长,将加工动力头推出;
                Y3=0;     //开气
                delay_ns(1000);  //2、延时,等待加工到位。
//                Y0=1;            //送料气缸缩回
                delay_ns(500);  //3、延时,等待加工完毕
                Y3=1;          //关气
                Y1=1;                 //Z轴加工气缸缩回,动力头缩回
                Y2=0;          //下料气缸伸出,将阀盖推下,
                delay_ns(500); //5、延时,
                Y2=1;          // 下料气缸缩回,
       delay_ns(500); //6、延时,等待下料气缸完全缩回

          }

   }
}

void delay_ns(unsigned int xs)

{
   unsigned int i,j;
   for (i=xs;i>0;i--)                 //延时大约500毫秒,有待验证
       for (j=110;j>0;j--);          //11059326/12=921610.5个机器周期

}

void zhongduan () interrupt 0
        {
          Y0=1;
          Y1=1;
          Y2=1;
          Y3=1;
        //        Y4=1;
        //        Y5=1;
        //        Y6=1;
        //        Y7=1;
        //        Y10=1;
        //        Y11=1;
                    }

X0为微动开关,触发程序运行。

以下是PLC端口图。

楼主:
单片机I/O口接口说明
单片机采用STC89C52RC
输入                                 输出
X0  --->      P0.0                       Y0  --->      P1.0
X1  --->      P0.1                       Y1  --->      P1.1
X2  --->      P0.2                       Y2  --->      P1.2
X3  --->      P0.3                       Y3  --->      P1.3
X4  --->      P0.4                       Y4  --->      P1.4
X5  --->      P0.5                       Y5  --->      P1.5
X6  --->      P0.6                       Y6  --->      P1.6
X7  --->      P0.7                       Y7  --->      P1.7
X10 --->      P3.2  中断0                Y10  --->     P3.6
X11 --->      P3.3  中断1               Y11  --->      P3.7
X12 --->      P3.4  计数器中断           Y12  --->      P2.6(蜂呜器)
X13 --->      P3.5   计数器中断

楼主:
气路:

24VDC二位五通电磁阀,二位二通电磁阀(吹气用),气管,接头,节流阀(装在气缸上),气缸:送料,16*100气缸,下料,同上,Z轴:32*75,配件要配套。

楼主:
觉得基本上就这些了,有问题大家拍砖。

回头吧攻丝机的情况说明下。

楼主:
电路图。

COM实际上就是DC24V的负极。

楼主:
气路。台钻电路没改,因为这个要始终转动的。

楼主:
人气不足嘛,发得没劲了。

网友:
这个老板请到你给他干活是他的福气!

网友L:
同时你也要兼顾一下工人的生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时你也要兼顾一下工人的生计!

可能大家感觉我设计的东西吧人工代替了,工人没法吃饭了,现实的情况是,人工费用太高的话,这个项目就会停止,那就不需要人了。现在企业招人真的太难,2012年公司一个人都没进。

检验和上料斗的话还是要人的,毕竟公司不是靠这个来经营,主业还是要做的,不然靠这个哪能养20人。

楼主:
下面讲自动攻丝机的原理。

之前在危机老师那里买了一个钻床头,本来计划是改成自动攻丝机的,但是材料不凑手,一直搁置了。前几天任务太紧,攻丝这个环节堵了好几万个,没办法,赶进度,要过年啊,不然年后我要忙晕了,于是在打公司的那几台离合器式攻丝机的主意。

   危机老师当时给我的思路是,用台钻主轴带动一根1605的丝杆,然后用1:5的齿轮传动,这样刚好主轴转一圈,丝杆给进1mm,与这边工件的螺距对应。

   我的思路是,干脆直接在主轴上接上螺杆,螺杆的螺距与工件螺距对应,反正下面丝锥的螺距也是1mm,直接用这个丝锥攻个对应螺距的孔,另外车一根螺杆就行了。

   想好了就动手,于是就有了自动攻丝机的视频。上料系统是现成的,要做的就是电路部分,电路稍微复杂点,PLC控制电动机,Z轴与行程开关的位置给PLC正转和反转的信号。

   先上程序。

             #include<reg52.h>
sbit Y0=P1^0;           //  送料气缸控制
sbit Y1=P1^1;           //  电机正转
sbit Y2=P1^2;           //  电机反转
sbit Y11=P3^7;           //  计数器开关
sbit Y3=P1^3;           //        暂时未定义
sbit X0=P0^0;           //        启动开关
sbit X1=P0^1;           //        锁止开关
sbit X2=P0^2;           //        反转行程开关感知
sbit X3=P0^3;           //        正转行程开关感知
void delay_ns(unsigned int);
void main()
{
  EA=1;                 //开总中断
  EX0=1;         //         开外部中断0,
  EX1=1;         //         开外部中断1,
  while (1)
  {
    while (1)                                                        //锁定程序,防止在没有按下开始开关的情况下误触发
                    {                                                                //新增程序段
                            if (X1!=0)                                        //新增程序段
                         break;                                                //新增程序段
           }                                                        //锁定程序,防止在没有按下开始开关的情况下误触发
   if (X0==0)
         {
        Y11=0;      //计数器触电闭合;
                Y0=0;             //送料气缸开始推料
        delay_ns(400);  //1、延时,等待加工工件完全送到位
                Y11=1;                   //计数器触电断开
                Y0=1;           //断开电磁阀的电源,送料气缸缩回
//                delay_ns(100);        //延时,使得三位五通电磁阀恢复到正常状态
Y1=0;          //电机正转,
    while (1)                                                        //新增程序段
                    {                                                                //新增程序段
                            if (X2==0)                                        //如果X2=0,则说明攻丝已经到了预定深度,停止正转
                         {
                         Y1=1;                                        //停机
                         break;                                   //跳出循环
                         }                                                //新增程序段
           }                                                        //新增程序段

Y3=0;   //下料
delay_ns(300);         //延时,等待继电器完全恢复初始状态
Y3=1;   // 下料气缸缩回
Y2=0;                         //电机反转
    while (1)                                                        //新增程序段
                    {                                                                //新增程序段
                            if (X3==0)                                        //如果X3=0,则说明主轴已经上升到了预定高度,停止反转
                         {
                         Y2=1;                                        //停机
                         break;                                   //跳出循环
                         }                                                //新增程序段
           }                                                        //新增程序段
delay_ns(400); //延时,等待加工完毕。
     }
    }
}
  void delay_ns(unsigned int xs)
  {
   unsigned int i,j;
   for (i=xs;i>0;i--)                 //延时大约500毫秒,有待验证
   for (j=110;j>0;j--);          //11059326/12=921610.5个机器周期
}

void zhongduan () interrupt 0
        {
          Y0=1;
          Y1=1;
          Y2=1;
          }

楼主:
电路部分:PLC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两个交流接触器。X0为启动开关,X1和X2分别与行程开关连接,Y0为送料气缸,Y1和Y2分别控制继电器,继而控制交流控制器。

一点心得:  240V的继电器也能用于380V电路中,但是容量必须降低很多才行。我之前用10A的240v继电器直接控制750W三相电机,结果5000个工件后烧掉了,不过因为是四路触点,所以还剩一路触点,干脆我用这剩下的一路触点控制交流接触器,现在已经运行了一周,没有什么问题,继电器的外壳是透明的,看不到火花,之前就不行了,和电焊似地,当时就觉得用不长,过两天后就出现缺相现象了,显然是触点被烧坏了。

电路图有点复杂,如果会画图软件就好了,半天没捣鼓出来。

网友D:
这个要顶!楼主年轻有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顶!楼主年轻有为!

晕,你从哪里推断我年轻的?

网友D:
在视频里看到的!哈哈!还有就是越年轻越容易和盘托出、年纪大了就容易有想法了哈!说话就云里雾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视频里看到的!哈哈!还有就是越年轻越容易和盘托出、年纪大了就容易有想法了哈!说话就云里雾里的。

公司里面我算年龄不小的了,37岁了。可能是说话速度快,给人感觉愣头青。

   我对公司里面所有的人在技术上是不保留的,就算是关键的技术也会敞开说,这在于,我教会了他,出现同样问题,我不用费神;我也不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种情况,因为我每天都在学习,如果不用心的话,想超过我不是件容易的事情,09年和现在的我,在知识和经验上完全是两码事,而且,你要教会他人的话,自己还得有两刷子才行。技术保留,没必要,今天他不会,明天他还不会吗?都不是自己琢磨的东西,都是从外面吸取的内容,换个渠道一样得到,只不过可能稍微晚点。

网友D:
说的对!我属虎比你大几岁呢!学习很重要的,这也是我常来51论坛和中 国机械社区闲逛的原因哦!我有几台机床,但利润太低了,基本处于半闲置。主要从事数控维修、改造等,04年前,还不知数控为何物呢!学习太重要了。经济上的回报有时并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自己觉得很充实!

楼主:
攻丝机的时序:

工件从轨道上下滑,触发微动开关,X0电平变成低电平,程序开始运行----》送料气缸将工件推到加工位置,前面有挡板定位----》送料气缸缩回----》电机正转,在丝杆的推动下Z轴下行----》攻丝进行中,直至下行程开关触发----》下料气缸将工件推下----》下料气缸缩回----》电机反转,直至触发上行程开关,电机停止转动,然后进入下一个加工循环。

楼主:
大约是8月份,一个朋友约我帮他设计一台专门加工铝合金件的专机,当时设计了两个方案,预算超过60万。放弃了专机的想法,采用多工位独立加工的方式,三人操作,每天加工费用的产值2500元。PLC程序是我编写的,我只做第一台样机,加工其中的一道工序,其他的工位我只提出了构思,由他们自己完成。因为他本身是做模具的,压铸模,所以做工装是非常方便的,比我做的要精确多了,也好看多了,我就是切割焊焊,他则是整个铣出来的。大约花了5万吧,划算多了,比专机多用了一个人。

如果使用专机加工,效率可能稍微高点,但是这个成本不是一年两年能回来的,如果产品改型,这个专机就报废了,如同帖子前面说的群钻,台钻坏掉了,群钻就报废了。再者就是维护成本问题。

网友M:
引用 楼主:
电路部分:PLC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两个交流接触器。X0为启动开关,X1和X2分别与行程开关连接,Y0为送料气 ...

我曾经用12V的控制变压器整流后驱动继电器,DC12-AC220{380},220{380}接交流接触器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我属虎比你大几岁呢!学习很重要的,这也是我常来51论坛和中 国机械社区闲逛的原因哦!我有几台机床 ...

很赞同。最近也在研究数控系统,准备吧自动车床改成单轴数控的,因为气动工具受压力影响,精度不好,仅能达到10丝,数据分布太大了,质检有点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曾经用12V的控制变压器整流后驱动继电器,DC12-AC220{380},220{380}接交流接触 ...

有的PLC本身带有直流电源输出,把电磁阀的电压配好就行了。之前刚开始捣鼓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用于弱电控制强电的继电器,只有旧空调电路板上拆下的12V继电器,因为PLC是24V电压,只好把两个继电器线圈串联,触点并联,然后驱动接触器,居然也用到现在,估计运行了十五万次还要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曾经用12V的控制变压器整流后驱动继电器,DC12-AC220{380},220{380}接交流接触 ...

现在12V控制380的三路或者四路继电器不是很好买,要么就是很贵。可能是我没找对厂家。上次购买的继电器我本来是要380的,结果说了半天,她还是给我240V的,也没有提出异议。然后就是烧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12V控制380的三路或者四路继电器不是很好买,要么就是很贵。可能是我没找对厂家。上次购买的继电器我 ...

大电流的控制一般都用交流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吧?那些小的电磁继电器一般是做中间继电器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的。

我想用单片机直接控制继电器,在本地实体店想找个控制端5v的继电器竟然找不到,看来小地方懂数电的不多,少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的控制一般都用交流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吧?那些小的电磁继电器一般是做中间继电器用来控制交流接触 ...

也有那种10A的继电器,在功率不超过1000W的场合问题不大。现在一些低电压的继电器的确难弄,就算是有的话,质量也不咋样。所以我现在只要碰到电路板都收藏,说不定哪天能拆几个元件用用。

网友N:
叹为观止...我在工厂做铣工.以前由学徒做起.接触过3个月的手工攻丝.用的也是这种离合式的攻丝机...以前用的是攻牙油...

看了你的视频.觉得叹为观止...PLC技术价值无可估量啊...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1.需要攻丝的工件材料是什么?
2.丝锥的耐用度如何?一支丝锥可以攻多少个工件?
3.工件在丝锥进入前,如何可靠地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叹为观止...我在工厂做铣工.以前由学徒做起.接触过3个月的手工攻丝.用的也是这种离合式的攻丝机...以前用的 ...

1.需要攻丝的工件材料是什么?

铝合金

2.丝锥的耐用度如何?一支丝锥可以攻多少个工件?

离合器式的大约在4000个,现在攻丝机能达到6000个,

3.工件在丝锥进入前,如何可靠地固定?

靠导轨定位,实际上我这个工件基本上是没有固定死,可以在送料方向上稍微活动的,只要工件不转动就行了。

网友O:
那台四轴钻孔的头,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能给提供一下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那台四轴钻孔的头,是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能给提供一下方式吗?

买的,自己也能做,不过麻烦点。你是需要做这样的多轴器吗?如果需要的话,站内短信下,我发联系人给你。

网友P:
引用 楼主:
单片机I/O口接口说明
单片机采用STC89C52RC
输入                                 输出

LZ,PLC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P:
LZ,PLC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

PLC可以自己做,但是我当时是要赶紧形成生产力,所以还是采购的成品。成品的好处是稳定性好,不太容易出问题;自己做的就是家里玩玩好了,如果哪个地方没弄好,总是修理就有点麻烦。

楼主:
接着说plc控制:

在开始时,仅仅使用X0作为程序的触发开关,结果有时没有触发开关程序也开始运行了,给朋友设计的自动加工机床上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很大,几乎四五次就自动启动一下,很危险。估计是电磁干扰造成的误触发,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加屏蔽线,用铁箱,都无济于事。

晚上睡不着时,想了一个程序段,将程序锁定在一个循环中,只要破坏循环条件才能跳出,于是将X1作为锁止输入,与X0接在双掷开关上,X0接常开,X1接常闭,在按下开关之前,X0始终是悬空,X1始终是低电平,循环的程序段则在X1处于低电平时始终不断循环,只有在X1不为低电平时跳出,这样在X0被误触发(低电平)时,只要X1也是低电平,那么程序就不会继续向下运行,于是设备就不会动。

     程序代码:

   while (1)                                                        //锁定程序,防止在没有按下开始开关的情况下误触发
                    {                                                                //新增程序段
                            if (X1!=0)                                        //新增程序段
                         break;                                                //新增程序段
           }                                                        //锁定程序,防止在没有按下开始开关的情况下误触发

加上此程序段之后,PLC再也没有误触发的情况了,很稳定。

网友:
好东西怎么能沉呢!顶起来!

网友Q:
楼主用的PLC是山寨版的那种还是信捷的?
用C语言写PLC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用的PLC是山寨版的那种还是信捷的?
用C语言写PLC程序~

具体我也说不上来,这种PLC应该说是国内的简易PLC,不过也可以用的。我之前没接触过国外的PLC。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具体我也说不上来,这种PLC应该说是国内的简易PLC,不过也可以用的。我之前没接触过国外的PLC。

那就应该是属于用单片机做的了就我所知道的话,可以用C语言编程的就只有你用的这种还有国产的信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就应该是属于用单片机做的了就我所知道的话,可以用C语言编程的就只有你用的这种还有国产的信捷也可以~ ...

是基于STC的单片机。实际上PLC基本上都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用C语言编写是我个人的爱好。梯形图也可以用的。

网友R:
还是机械上的东西直接了当,容易上手,今天去淘了只二手的台达PLC,看是从头学习。都是楼主放的毒!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还是机械上的东西直接了当,容易上手,今天去淘了只二手的台达PLC,看是从头学习。都是楼主放的毒!

啊啊啊……

PLC我给他的定义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开关动作,简称双规。

记得哪位大侠说如果PLC的输出是晶体管的话,可以驱动步进电机,回头准备找个这样的PLC来试试单轴数控系统。实际上PLC也是数控系统啊。处理器嘛。

网友S:
楼主:请教一下M2的攻丝螺距0.25 不能用你的这种方法来做了吧?

网友S:
如果按照台钻主轴带动一根1605的丝杆,然后用1:20的齿轮传动,这样刚好主轴转一圈,丝杆给进0.25mm吗? 结构上想不出齿轮传动怎么样的?如何按照?请指教

网友T:
我认为群钻上装个液压缓冲调节器更加有利于调速,可靠性也高。各个工位加装传感器这样就有保护功能了。如果有资金装上人机界面和三色灯那这机器很有派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请教一下M2的攻丝螺距0.25 不能用你的这种方法来做了吧?

这种方法不行了,因为螺纹太细了,虽然轴可以做粗点,但是螺纹的强度不行。

可以采用丝杆来实现,只要主轴转一圈,变比能够让主轴上升或者下降0。25毫米就行了。可以使用同步轮,但是具体的机械部分要根据你采用的设备来具体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认为群钻上装个液压缓冲调节器更加有利于调速,可靠性也高。各个工位加装传感器这样就有保护功能了。如果 ...

那样的话这个设备赚的钱都投入到这个设备的改装上去了。现在一道工序的加工费用就几分钱,几万次才弄几百元,一个人机界面就干掉千把,要这个机器跑个把月才能回本。

楼主:
我改装机器的原则是,外观可以不太好看,但是一定要好用,要以最简单的结构产生最大的效益。所以有人讽刺我是大寨大庆加山寨,能生存就是胜利,管他山寨还是山楂。

楼主:
引用 网友S:
如果按照台钻主轴带动一根1605的丝杆,然后用1:20的齿轮传动,这样刚好主轴转一圈,丝杆给进0.25mm吗? 结构 ...

加装同步轮,如果资金好的话,在主轴上装上编码器,丝杆用步进电机驱动,那样是高级很多,不过也复杂很多。

简单的方式就是采用同步带或者齿轮传动。

网友U: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这个设备赚的钱都投入到这个设备的改装上去了。现在一道工序的加工费用就几分钱,几万次才弄几百 ...

是扩孔,你的毛胚已有预留孔的,扩孔的目的是什么?
毛胚是压铸铝的吧?
能不能把毛胚的孔留大点,不加工行吗?

网友:
兄弟是个气动高手!!!!好厉害,佩服!!

网友:
留个记号,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U:
是扩孔,你的毛胚已有预留孔的,扩孔的目的是什么?
毛胚是压铸铝的吧?
能不能把毛胚的孔留大点,不加工 ...

压铸孔有拔模斜度,一头大一头小,不扩孔的话无法安装螺钉,如果预留孔太大,则强度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请教一下M2的攻丝螺距0.25 不能用你的这种方法来做了吧?

你这个螺纹很细,不知道是什么外形?外形规则的话,可以采用其他方法。你可以吧工件照片或者图纸给我看看,我看能不能另外设计个方案。

网友D(2013-03-28):
楼主呢!能不能把上面的C语言编的PLC程序改成梯形图,想研究研究,但看不懂

楼主(2013-06-22):
引用 网友D:
楼主呢!能不能把上面的C语言编的PLC程序改成梯形图,想研究研究,但看不懂

好长时间没上这个帖子看了。梯形图我不懂,哈哈……

网友:
好方法,很值得学习。

网友V:
不错,是我看到最简陋的自动化生产线。不过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角磨机磨丝锥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错,是我看到最简陋的自动化生产线。不过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角磨机磨丝锥的视频……

不会吧?可能是在其他帖子中。另外开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错,是我看到最简陋的自动化生产线。不过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角磨机磨丝锥的视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496&extra=&page=1
这个是手工磨丝锥的帖子页面。

网友:
好贴顶下,楼主的分享观念十分先进。

网友V:
看完大神级的生产线,不知道说啥好,车间---乱,设备---土,效率---高,脑袋---灵,是赚钱的料,提高产能还需好好规划,接一些有钱的活,你这样企业越来越不赚钱,因为你的努力让生产成本降下来了,活也越发的不赚钱了,原因不在你,在环境档次,只有有档次,才能更赚钱。同样是洗浴,那个更赚钱?不是你的成本决定的,是你的档次决定的,当然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也是必须的。
我做管理有几年了,只有档次决定你的服务身价!档次上不去,累死也赚不到钱。

网友W:
这个带四个钻头或丝锥的东西叫多旋翼器吧,是叫群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带四个钻头或丝锥的东西叫多旋翼器吧,是叫群钻吗?

一般情况下叫做群钻,有的也称为多车由器。分为可调和不可调的,可调的使用范围广,但是调节起来要人命,0.10mm的公差,螺丝紧一点就跑掉了。不可调的是专用的,做完一个产品就完事了。

晕,zhou还打不出来了,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完大神级的生产线,不知道说啥好,车间---乱,设备---土,效率---高,脑袋---灵,是赚钱的料,提高产能还 ...

呵呵,这仅仅是个副业,主业是插秧机的生产。现在很多加工商,在给客户看的是很好的场景,设备很高级很好,但是真正生产的却还是小工厂。一道加工工序就三两分钱,上个几十万的设备,场地弄个防静电防滑的,做十年也不回本。

看做什么东西,公差要求低的,清洁度要求低的,用差的加工设备;要求高的,价格高,那么为了保证质量,的确要用好的设备。后期加工准备上数控。当然,还是自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看完大神级的生产线,不知道说啥好,车间---乱,设备---土,效率---高,脑袋---灵,是赚钱的料,提高产能还 ...

在我的感觉中,档次主要体现在硬件和软件上,不过在现在加工行业哀鸿遍野的情况下,再怎么提高档次都有问题,而且档次太高,给客户的压力也高。例如我一般情况下不太喜欢采购上海周边的产品,因为在上海周边工人工资较高,在产品质量相同的情况下,人工费用就高。有时他们也说他们的硬件条件好,设备过硬,但是他们是要核算成本的,成本最终还是要客户掏钱。现在的人越来越难蒙了。

网友X(2013-11-11):
楼主弃楼了吗?专门注册了个帐号并等了24小时。
我也是用这种攻丝机改了自动化的,不过转轴是用气缸推动,我的工件是不锈钢,M6但只攻两牙左右。生产循环2秒一个。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你这种做法,万一工件的孔没有对准,丝锥顶在孔壁上,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网友Y:
引用 网友X:
楼主弃楼了吗?专门注册了个帐号并等了24小时。
我也是用这种攻丝机改了自动化的,不过转轴是用气缸推动, ...

那样会顶坏攻丝机不可丝机的!你就不会换个不会换个不怕顶的攻丝机!这个机器很多地方都会做了,你是帮厂里改的吧?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 又一大批工人要下岗了

网友:
简单实用,不愧为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V:
看完大神级的生产线,不知道说啥好,车间---乱,设备---土,效率---高,脑袋---灵,是赚钱的料,提高产能还 ...

有道理

网友X:
引用 网友Y:
那样会顶坏攻丝机不可丝机的!你就不会换个不会换个不怕顶的攻丝机!这个机器很多地方都会做了,你是帮厂 ...

我自己收了点订单,弄了个小厂自己一个人做的,打分打厘的赚,没搞头呀。
我觉得你的继电器坏是因为你的电机在正反转的时候产生的大电流损坏的,这样长时间的工作电机发热正常吗?
还有,顶料的气缸我觉得可以不用那么大的缸径,浪费压缩空气,当然,工件的利润高的话可以忽略的。还是就是顶料的气缸的行程也有点浪费,你可以改成推进的时候中间隔一个,行程短了,速度也可以相应的提高一点的。
有空我也传我的机器的照片和视频让您指导指导

网友:
今天按楼主的办法磨了个M6的丝锥,感觉还行!

网友X:
引用 网友Y:
那样会顶坏攻丝机不可丝机的!你就不会换个不会换个不怕顶的攻丝机!这个机器很多地方都会做了,你是帮厂 ...

看错人了,以为你是楼主。
像这种攻丝机用原来的磨擦轮的话是不会顶坏的,只是楼主把它改成了电机正反转的方式,而且用的丝杆推进,我觉得可能会顶坏丝锥或者丝杆。

网友:
引用 网友X:
看错人了,以为你是楼主。
像这种攻丝机用原来的磨擦轮的话是不会顶坏的,只是楼主把它改成了电机正反转 ...

我也是今年新加的!他那个攻丝机问题就出在那个导向螺母上,不对正产品的话肯定会断丝攻跟螺母的!丝改一下电路只能在产品上加个检测的东东!产品放正才能攻丝!

网友:
高人,造很活

网友:
楼主是改装高手

网友Z(2014-06-03):
楼主师傅,为何没有新的帖子

网友AA:
不错好东东,我个人建意,用伺服攻,会快好多

网友:
我们可以聊聊天

网友:
有你这样的员工真好!

网友:
QQ1368858225,13925795184

网友:
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清楚,我师傅老头子磨刀时总是偷偷的磨,,,,我记得他磨的切断刀非常的好切,而我自己磨的,一上去切不了一根,刀就毁了。老伙计就是不教技术,在旁边默默的站了3个月帮忙打杂,,,车毛培时我才能上,坏他一把刀,骂半天,100的圆钢能一刀切断,还是自动走刀切,,,,除外这么多年没有看见第二个人,,,,当然我说的不是数控机床老头子长说的。。。。车工没有巧。全靠一把刀

网友:
不好意思发错位置了

网友Z:
楼主师傅!请教攻M3的牙纹要配多大的伺服机

网友:
请教攻M3的牙纹长度14,拉丝出来的六角铁件。要配多少功率的伺服机

网友Z:
楼主师傅,M24X0.5的牙距长度40,这样的帽怎么做。请教啦

网友AB(2014-09-11):
楼主你好 离合器攻丝机上下动力是靠电机正反转带动丝杆实现的吗?如果是那么当长时间操作后,离合器会间隙加大,出现上下离合同时脱离的时间段,这时主轴会静止不转,导致丝杆也无法转动,还怎样获得上下的动力?求赐教

网友:
强帖 马克一下 往后看

楼主(2014-12-03):
引用 网友Z:
楼主师傅,为何没有新的帖子

这两年娃娃出生,忙坏了,做攻丝机时小孩还小,有月嫂,现在太忙了,而且搬迁厂房,指头砸骨折一个,脚趾甲弄掉一个,痛苦,且开发新产品,太忙,所以上论坛很少。再者新机器是有需要才开发,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你好 离合器攻丝机上下动力是靠电机正反转带动丝杆实现的吗?如果是那么当长时间操作后,离合器会间隙加 ...

离合器式攻丝机的主动盘和从动盘直接用螺栓打死,因此不存在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师傅,M24X0.5的牙距长度40,这样的帽怎么做。请教啦

好长时间没上论坛,因此没看到你的消息。毛坯不用我说,攻丝的时候做个相同螺距的丝杆,用这样的攻丝机加工就好了。螺杆的直径无所谓,但是考虑到配合螺孔的尺寸,用同规格的直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师傅!请教攻M3的牙纹要配多大的伺服机

这么小的螺纹没加工过,只要不扭断估计就好了。你这个是钢件吗?可以试验下,核算下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不错好东东,我个人建意,用伺服攻,会快好多

伺服的话虽然可能先进点,但是需要的东西就多了。伺服电机没研究过,现在这种常规电机能搞定的话,尽量不要上伺服。反正精度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师傅,为何没有新的帖子

伺服的话虽然可能先进点,但是需要的东西就多了。伺服电机没研究过,现在这种常规电机能搞定的话,尽量不要上伺服。反正精度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弃楼了吗?专门注册了个帐号并等了24小时。
我也是用这种攻丝机改了自动化的,不过转轴是用气缸推动, ...

一年后才看到你的帖子,前期因为上坛子上不来,后期因厂房搬迁,所以基本上很少上网。在定位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准确,不过因丝锥本身带有小倒角,所以小范围的对心可以实现,不过不能相差太大,不然的话就会将丝杆顶坏,而且不能用活动的夹头夹住丝锥,必须是钻夹头才行。这个设备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因为厂家的订单没有了。加工了大约20万件,丝杆损坏了三根,这个可以忽略不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师傅,为何没有新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3451

这个是新开发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自己收了点订单,弄了个小厂自己一个人做的,打分打厘的赚,没搞头呀。
我觉得你的继电器坏是因为你的 ...

有时气缸直接用手头上现成的,基本上是以16的为主,太小了因力量不够,如果有点碎屑就卡住了。清洁蛮重要的。继电器损坏是选型的问题,用的是220V的继电器触点,放在380V电路中,那肯定不行了。后期改用接触器,没出现问题。的确,开厂要注重点点滴滴,不然真冇得钱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气缸直接用手头上现成的,基本上是以16的为主,太小了因力量不够,如果有点碎屑就卡住了。清洁蛮重要 ...

楼主不是广东人吧?怎么也用这个“冇”字?

网友AC:
还不错,我们那个厂子要是放手给我这么搞就完美了。。顺便说行程开关换光电的,故障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广东人吧?怎么也用这个“冇”字?

我是安徽人金寨人,靠近湖北麻城,家乡话就是湖北麻城话,有冇得这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C:
还不错,我们那个厂子要是放手给我这么搞就完美了。。顺便说行程开关换光电的,故障少点。。

这个问题也不大,光电的的确故障小。不过行程开关没坏,但是产品却没得做了,哈哈……设备大甩卖,有要的吱一声。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旁边还有一台半自动攻丝机,原理和台钻相似,我增加了两个气缸,实现自动攻丝。目前先不上振盘,因为年底, ...

你把那些工人都搞下岗了,他们不砍你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你把那些工人都搞下岗了,他们不砍你才怪

还是那句老话,如果赚不到钱,我肯定不接这个单子,那么我就不用请工人,那也不存在下岗,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D:
你把那些工人都搞下岗了,他们不砍你才怪

我给你算个账,这个零部件的加工工序为五道,钻4孔,钻0.5mm小孔一个,绞孔一次,车孔0.5mm一次,攻丝一次,洗涤烘干一次,全人工,第一道工序为每人每天2000个,第二道5000个,第三道5000个,第四道2000个,第5道为5000个,每个部件的加工费5分,每道工序为一个人,人工搞,能赚钱不?现在工人每天至少120。

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痛,或者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现在的现实情况是,呵呵,这个部件出口失利,已经停止加工。而且现在加工行业普遍不行,我公司的工人,已经从之前的25人减少到5个,哈哈。都自己走了,所以不存在下岗了。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我给你算个账,这个零部件的加工工序为五道,钻4孔,钻0.5mm小孔一个,绞孔一次,车孔0.5mm一次,攻丝一 ...

呵呵,我开个玩笑而已,我知道这样效率高

网友:
生产率都这麽高了还会赚不到钱竞争太激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呵呵,我开个玩笑而已,我知道这样效率高

哈哈……效率高也没用了。

今年我们农机行业要死一批。外国的农机企业捣鼓的。

网友AD:
引用 楼主:
哈哈……效率高也没用了。

今年我们农机行业要死一批。外国的农机企业捣鼓的。

据说今年会死很多小工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据说今年会死很多小工厂

唉,没办法。

网友(2019-05-01):
引用 楼主:
今天到公司,角磨机的切割片让工人给弄烂了,要去买去,所以今天丝锥是磨不成了。回头弄个磨丝锥的视频上来 ...

大佬有没有攻丝机的整个控制流程,PLC点位控制之类的

网友(2022-06-06):
实用主义典范!回到论坛看到这么有营养的帖子感觉好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