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rsky 2.4G模块改JR X2720为72M-2.4G两用

楼主(2013-01-22):
一直钟情于72M,无奈用2.4G的越来越多,装机时看着长长的天线发愁,该咋放啊。
于是购得Frsky 2.4G DHT模块改JR X2720为72M-2.4G两用。模块是双向的,另购了一个单向接收,个人感觉双向其实没什么必要,除非控制模型自动驾驶,否则飞行时谁有空看控上回传的参数啊。飞机飞着,低头看控,抬头看天......咦!飞机没了! (扯多了,言归正传!)

这是X2720遥控

拆螺丝都会,不多说,直接看内部图

做工还是不错,个人比较喜欢X2720的变频发射功能,直接在菜单里就可以设置频率

安装对频小板

模块有一个三位纽子开关,是切换发射头的状态的,另加一个双刀双掷的纽子开关用来切换72M-2.4G

未完待续!

网友A:
关注 我看你从哪儿取PPM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注 我看你从哪儿取PPM信号

红色标哪里,红色线正极,黑色线是负极,黄色线是信号线,应该是这样的,我的也改过飞梦2.4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色标哪里,红色线正极,黑色线是负极,黄色线是信号线,应该是这样的,我的也改过飞梦2.4G

那个好像不是信号线  这个控跟dxs7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好像不是信号线  这个控跟dxs7差不多的

俺也不是专业人士,只是我参照论坛帖子这么改的,控差不多用了俩年了,没有失控过。

网友: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extra=page%3D1我控在这里有图片,只是小了点

楼主:
打了3个6MM孔,装好开关和天线座,焊好开关连线

剪断控上高频头的供电和信号线(红、黄)

模块负极线焊到电池连接小板上

总装,没有扎带,只好全用纤维胶带了

网友:
关注中。那里才是真正的ppm信号呢?

网友:
http://photo.5imx.com/up/forum/2 ... g0dqavbgdpri4g4.jpg我有个ASSAN 2.4G高频头与接收一套,不想折腾了。出给爱折腾的朋友

楼主:
图中红圈内:红(供电),黄(信号),黑(地)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成功搞定,控上又多了两个小耳朵

网友:
多谢楼主的帖子。我的高频头快到了。也是用在2720上。

网友:
不过。我觉得遥控器上自带的ELEV D/R和AILE D/R这两个开关没什么大用处。可以直接用于72/2.4的转换开关。对频板可以安装到电池仓里。这样是完美改造。

楼主:
因为要同时切换两个发射模块的供电和信号线,所以使用了一个双刀双掷的扭子开关;控上自带的升降和副翼大小舵量切换开关是单刀双掷的扭子开关,要是用它切换的话必须两个都切换位置才行,这样有些麻烦,如果误操作只扳动了其中一个,那就两个高频头都不管用了。

网友:
嗯。改的很成功。外观的实际效果很不错

网友:
其实只切换电源就行,PPM可接在一起。

楼主:
不切换PPM信号估计也可以,没有尝试两个电路并联在一起是否有影响。上图是X2720高频板的VCO和信号调制部分,PPM信号由R31 10K电阻接入,输入的信号经过了处理才到调制端。
另外这点引入的PPM信号幅值接近电池供电电压,如果朋友们改制其它2.4G模块的话最好在教练接口上引出信号,这个信号幅值4V左右,对高频头安全些。我这么接只是为了线路走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