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周折,终于把325装好,上图上图

楼主(2013-01-22):
这个旋翼头...如果没有比例参照的话,很容易当成是大机的头,确实好看。

各种组装很顺利,除了尾巴。

齿轮装完以后略显涩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尾旋翼夹安装的时候,小轴承装不进去卡在里面了,为了弄出来又敲坏了大轴承,可是完全没有办法弄出来,只得报废了一个桨夹,重新买,好贵,肉疼啊。
还有就是蟹爪的安装,塑料件有方向性,这个要注意。

基本按照顶配的来。

但是电调问题比较大,kaby的太长了,内置的话就戴不上头罩了。

不得不说,这个头罩很小气,太小了,居然很难装下1200的6S电池

顺带晒下新买的箱子,这样就不用分几个防爆袋装了

网友:
重心比较靠近旋翼面

楼主:
走线不如亚拓啊,不过只是2221-2010能装上去,而且不会影响十字盘

网友A:
这是最顶级的32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顶级的325啊

不算顶级,尾巴用了一颗215,没用95i

网友:
好奇特的限位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算顶级,尾巴用了一颗215,没用95i

比较那个塑胶的,这个肯定是顶级了

网友:
防爆还是要买保险箱回家哈哈

网友:
神一般的配置

网友B:
正在等E360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等E360出来

不是说360是作为325的改装套件发售么...要是皮带的就好了

网友:
那个轴承要用喷枪烘一下桨夹,再往里面压。

网友:
那把多头起子扔了吧  刀头不是一般的烂  1.5的没几次就完了  还毁螺丝

网友(2013-03-03):
   挺漂亮了 我还没有呢

网友C(2014-01-16):
(齿轮装完以后略显涩啊,不知道是为什么。尾旋翼夹安装的时候,小轴承装不进去卡在里面了,为了弄出来又敲坏了大轴承,可是完全没有办法弄出来,只得报废了一个桨夹,重新买,好贵,肉疼啊)
去当地线切割处打个穿丝孔,再用线切割剖一条小于孔半径线。就OK!

网友D:
请问楼主用的电机的型号是hk-2216-1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