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中毒了买了个虎王 想用以前的控怎么改

楼主(2013-01-22):
今天中毒了花了1000多米买了个金属版的虎王  没要控想用天地飞的控操作问下大神们要怎么改那。车还没到手心里比较急在 星期八mu 买的恒龙1::16虎王车

网友:
买 行走电调 2块
炮塔转向电调 1块
炮塔俯仰 舵机或电调 1块
开炮 电调 1块
声组 一块。
价钱估计在600—1000之间。
控你有,就不需要了。

网友:
MD的电调就行了 带声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集成电调,推荐TK20,不用单买声组了,真实伸缩炮啊

tk20 淘宝上没发现有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买集成电调,推荐TK20,不用单买声组了,真实伸缩炮啊

我没要控  我自己用控  坦克里面不是应该有电调啊

网友:
新手同求~~接收机如何连接舵机和电机呢?

网友B:
星期八那里买你要看看有没有发货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没要控  我自己用控  坦克里面不是应该有电调啊

如果要换控,坦克自带的电调是用不了的,必须把内部全换掉。

网友:
电调可以找MD35五路集成电调,一个电调控制五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星期八那里买你要看看有没有发货哦

他发货慢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换控,坦克自带的电调是用不了的,必须把内部全换掉。

不会吧,早知道不换了

网友:
要换的话,还不如买个只带电机的壳

网友:
还是没搞懂几个电调怎么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