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v911的报废板子或者单陀螺仪也行,我的陀螺仪焊盘掉了一个

楼主(2013-01-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回头我帮你看看,只是不知道我的是不是也脱落了

网友A:
买个陀螺仪?邮费都比那个贵,宝上吧!

网友:
买个新的就行了 没多钱玩应

网友:
我有个烧了的电板,不知道能不能修好

网友:
淘宝上外型一样的就行了,5元左右一个好多

网友B:
有卖的我买的4.7一个一下买了3个备用

网友(2013-02-21):
自己也可以换这个!!我的911也是这个挂了!!貌似我的陀螺仪那个地方时没焊接的四个焊点只有3个是焊这的

网友A:
陀螺仪坏了可以改固定翼玩,我就想收一个911改固定翼

网友(2013-04-27):
内容911陀螺仪在哪??发个图给我看看

网友:
把涂层挂刮掉重新焊接

网友:
我有块板子,舵机拆了,

网友C:
热风枪怎么用啊?多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风枪怎么用啊?多钱买的

热风枪很贵的,一般不用买的,用烙铁就行了,热风枪一般用在较大块的贴片型IC上面进行热风吹,然后进行更换IC。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卖的我买的4.7一个一下买了3个备用

你买的陀螺仪用在911上了吗?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买的陀螺仪用在911上了吗?可以吗?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