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头扣扩孔用的研磨棒,在哪能买到?

楼主(2013-01-22):
100级小灰机用的,搜淘宝没找到

网友A:
100级别不用那个东西。装好球头和球头扣后。用钳子夹下球头扣就变大啦

网友:
某宝上搜索 金刚石 30支磨头套装  10元那种就ok...还有街上五金店 有得卖 20元左右

网友:
如果单要 2mm磨头问五金店有没有 1元一支

网友:
把球头固定到电磨上或电钻上,套上球头扣,然后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级别不用那个东西。装好球头和球头扣后。用钳子夹下球头扣就变大啦

正解,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金刚砂磨针 淘宝搜一下就是了

网友:
哪里都有卖,多的是,而且十分便宜

网友:
这个是磨玉石头,一般在装修电动工具的店有卖,不贵.

楼主:
呵呵找到了,金刚石磨头,确实便宜,请问下450用的话是多大的球形?

网友:
路过看热闹了

网友B:
450好像是             4.7mm 还是4.7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好像是             4.7mm 还是4.75mm

晕了,只买了1-4mm的,买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