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请教初级问题,关于钻夹头和铣夹头。

楼主(2013-01-22):
D小铣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先是急着上了十字工作台,后是买了叶工不少东西。
到现在总算想明白了我到底想要什么,所以我打算把原来的一切都推倒重来。
不要什么小铣了,没什么大用处。我想要钻铣,当然如果能加上磨的功能就更好了,偶而做把小刀,用机械磨制的比手工的要漂亮太多也规矩,而且,我磨车刀的时候一般都用我的台钻夹磨片做去掉多余的料,精磨才上电磨(也精不哪儿去,如果有磨床的话完全能够实现机械磨制了,效果肯定会更好)。
坛里这么多人一拥而上的D小铣,搞不明白大家做完小铣后想出什么作品,还是单纯就想要台小铣床。。。。。。
钻铣的话,要求主轴行程一定要大;而且,对钻而言,转速区间比较大;再有,钻的话,我考虑至少要能钻9MM的孔(这样可以攻10的丝,再大意义不大了)。
想问高手的是,钻夹头和铣夹头的区别到底在哪儿,自己苦想半天没搞明白,哪位高手帮忙解惑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太欢乐了
前面说的特别专业的感觉,
最后来了一句的问题
雷翻一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太欢乐了
前面说的特别专业的感觉,
最后来了一句的问题

铣夹头精度高这点我知道,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另外除了精度还有其它什么。如果我打算加上钻的功能的话,铣夹头精度再高对我也没用,它能卡钻头吗?卡上大钻头它的精度还能高吗?如果再加上性价比的话呢?

网友:
承受轴向力径向力的区别,我一个菜鸟的个人理解

网友:
语文老师哭了,

网友B:
如果钱特多,用洗夹头可以完美代替钻夹头,一套夹1毫米到13毫米的系家头起码要好几百,而一个同样范围的钻夹头才几十,还有握紧力度等,前者可以完美代替后者,后者只能勉强代替前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铣夹头精度高这点我知道,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另外除了精度还有其它什么。如果我打算加上钻的功能的话,铣 ...

呵呵,我也是菜鸟
就我的理解说吧
钻夹头首先是锥度配合,不带吊紧螺丝的话,夹铣刀用时候,会掉下来
铣夹头就没这个问题,但是铣夹头不是可以夹任意直径的刀具
一般常用的就是4,5,6,8,10,12,14,16mm这8个规格
所以你要夹个3.2mm的钻头是没有办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钱特多,用洗夹头可以完美代替钻夹头,一套夹1毫米到13毫米的系家头起码要好几百,而一个同样范围的钻夹 ...

呵呵。谢谢7楼,也谢谢8楼。
看来,对我而言,用钻夹头足够了。
不再另开帖了,省得又让内行笑话,大伙儿就在这儿一块笑得了。呵呵。
下面是动力问题。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的问题,二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我只知道我的小钻是交流电机,个头很大,劲儿很足,500W二相的。如果D小钻铣,我不会考虑比台钻动力低很多的动力源,动不动就憋死我可受不了,但个头儿要小,因为我要实现主轴的180度旋转,脑袋太大的话主轴基座的刚性就差了。麻烦各位解释一下再帮忙出出主意吧。

网友:
大致看明白了。。。

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白,,,铣床还是钻铣还是钻床。。。不是主观决定的,,,,大致是由预算决定的。。

因为工业铣床太贵太重,,钻床又很多事情做不了,所以才出钻铣床这么个比较夹生的东西。。。。

至于考虑钻头加持的事情,是有点想多了。。。铣床一样装个钻夹头后可以夹持任何直径的钻头。。。。

网友:
铣夹头夹紧力比钻夹头大得多!如果预算够的话可以用,某品牌夹头以0.5MM为单位递增定做,坑爹啊!!!做不起!!!

网友:
请问哪有可装6mm铣夹头的钻头卖呢?tb上搜索关键词是什么?谢谢。

网友:
买个大钻夹头夹铣刀放钻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