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懂电路,各位大侠都进来帮我参谋下

楼主(2013-01-22):
今天给我的机机配了个220电机,想自已接个简单的电路,还需要什么材料,要接触器吗
我是学机械的,电器不懂,请各位帮忙了,不要太难,另外怎么接电机正反转,谢了

网友:
大电机还是接一个好,电路坛子里很多,搜一下吧。

楼主:
要接触器,大家教下怎么个接法,电机线头怎么接,专家来讲的通俗点

网友:
简单的说,单相电机有主、副两绕组,
将任一绕组引线对调电机旋转方向反向。

网友A:
220V5.7A不须要交流接触器了,要想反转把连片竖接,你把横接的连片拆下应该有两片的,然后把连片竖连接上下的接线柱,分两边接就会倒转了。

网友:
如要频繁正反转用倒顺开关切换。

网友:

搞电的可以不懂机,搞机的不得不懂电,学校的娃娃些都学机电一体化了啊

网友:
单相电机三线的要改成四线的才可以倒顺转,普通常规电机因主副绕组不一样不行的,
除非你是特殊电机原来就可以倒顺的,如洗衣机电机等等,其绕组是对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V5.7A不须要交流接触器了,要想反转把连片竖接,你把横接的连片拆下应该有两片的,然后把连片竖连接上下 ...

是把上面的二个连点分开,左下,右下接线吗,接好 了还不是二根线,给小弟画个简单的图我看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上面的二个连点分开,左下,右下接线吗,接好 了还不是二根线,给小弟画个简单的图我看下,谢谢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把上面的二个连点分开,左下,右下接线吗,接好 了还不是二根线,给小弟画个简单的图我看下,谢谢了,{ ...

装电机接线合拆下来拍张图给你看看,改变转向装k1和k2对调,就是把黄色的两条电容线对调一下就行了,你图片右边的黄色线应该接到上面去,其它的不用动了,看到图没有,绕组的线是接在接线柱底下的拆下接线板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老兄.看你那接线上只有两跟线的呀.另外的那跟黑的好像是接地的吧.
要是那样的话,如你所说的要接正反转的话,对你来说就有点难了.顺便问一下.你会用万用表吗?

网友:
不懂了,这个电机不用电容启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