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水泵超烫,手都摸不上去,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1-22):
本来弄好了,在家里洗脸池里试了一下抽水排水,,发现水泵发热超级厉害,手都摸不上去,请问这是为什么啊,电池是11.1V的25C,3S的,,,,水泵是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89193168

网友:
有問題不可能會自行發熱

楼主:
搞不懂,是不是电压太高了啊

网友A:
这款水泵只要电压超过8V,或者是长时间无水空转,很快里面的塑料齿轮就GAME OVER!

网友:
电压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水泵只要电压超过8V,或者是长时间无水空转,很快里面的塑料齿轮就GAME OVER!

那咋办呢,难道要重新买电池吗,那电磁阀又是12V的呀

网友B:
我测了一下,12V时超过5A,不烧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一下,12V时超过5A,不烧才怪。

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3S电池用抽头啊,1S或者2S啊

网友:
和这个齿轮泵大小差不多的小日本齿轮泵,用的是550电动机。

网友(2013-02-24):
另一个机器猫版本的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电池用抽头啊,1S或者2S啊

你说的抽头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使用6伏电压测试泵带载电流如低于丨A可用7805加散热板降压使用

网友(2013-06-12):
应该用IM7806

网友:
用7806很快就烧! 这个泵的电流是根据负载变化的,超过1A很容易。压差大11.1-6v=5.1v,更容易造成7805发热,潜艇中散热更差,所以很容易烧,到时电机不转浮不上来。东西越多不可靠的因素就多。最简单的办法是楼上兄弟说的,从电池的平衡插头处取电,所涉及的器件更少。通常黑色的线为地线,其他的就是3节锂电的阳极,串联,电表量下,很容易找到3.7v,7.4v的端子。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用、建议你去买智能马桶里面的那种、CD12V、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网友:
好想把桶里用的泵是防水的,目测价格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