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几元钱, 把舵机转变为反向舵机.

楼主(2013-01-22):
如图, 只要把舵机的信号反向, 再连接到普通舵机, 就可以变为反向舵机了.

找个8脚的IC如(12F675), 一个Futaba公头, 一个Futaba母头, 3根导线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一种零成本的方法. 对于大多数舵机, 拆开外壳, 把电位器的线交换一下, 电机的线交换一下, 重新装上外壳即可.

网友:
一直用第二种方法,几分钟的事。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A:
呵呵!二楼说的对!

网友:
不了解反向舵机的使用场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二楼说的对!

2楼跟一楼是一个主,

网友:
不花钱也可以反向,把电机线焊开反接,然后把电位器焊开反接就ok了,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
2楼跟一楼是一个主....

网友:
不错,有实用价值,请问12F675的程序有吗?谢谢

网友B:
舵机反向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反向有什么作用?

涵道机

网友C:
我连反向接线都懒得弄,我是把摇臂反向的,好像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连反向接线都懒得弄,我是把摇臂反向的,好像也行啊。

感觉好别扭啊。明明对称为美的

网友:
养成好习惯!不要改舵机!

网友:
控不是直接设反向么??

网友:
哈哈  我也是拆舵机改线 相对于楼主的办法 拆舵机更是一个好办法 不懂IC的人肯定不会弄!但是一定会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连反向接线都懒得弄,我是把摇臂反向的,好像也行啊。

怎么混到上将的?

网友:
有必要搞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