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尾双推可以在冰人一体尾波+尾桨夹搭配使用么?

楼主(2013-01-22):
7075未曾推出双推前   已经更换了冰人的全系升级件   但更换后尾巴略微小抖动  但不影响锁尾!依旧一条棍子~

但最近坛子热议7075  打算试试看  不知道能否兼容?

网友A:
我入了 7075双推 尾波 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入了 7075双推 尾波 还在路上。。

!~

网友B:
都没有问题的,这些零件都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没有问题的,这些零件都兼容的

3Q  已入7075双推  等装机后上图!

网友C(2013-05-07):
清风  你对比一下 冰人和7075 那个更好一些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风  你对比一下 冰人和7075 那个更好一些  多谢

各有所长!自己爱好选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各有所长!自己爱好选择!

你更喜欢那个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更喜欢那个  哈哈

双推我更喜欢7075!冰人的也用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推我更喜欢7075!冰人的也用过!

十字盘呢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字盘呢  哈哈

冰盘比较骚!目前使用中!

7075的也不错   不过球头用十字螺丝心有担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冰盘比较骚!目前使用中!

7075的也不错   不过球头用十字螺丝心有担忧!

清风果然啥都用过  佩服

网友D:
我是7075双推配冰人白色蟹爪和酒红尾桨夹,未见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风果然啥都用过  佩服

技术没长进!竟乱升级!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7075双推配冰人白色蟹爪和酒红尾桨夹,未见异常。

经常检查着点尾滑套!炸多了  要勤换着点~

否则空中断裂,就炸吧!

网友:
都没有问题的,这些零件都兼容

网友E:
7075的东西不错,价格比冰人占点优势,设计独道合理,7075的材质确实够硬,特别现在采用新的表面处理工艺,接近完美的改装升级件,
我是忠实的七粉儿

网友F:
7075有进行表面处理吗?看照片就是直接机加工的铝材,没经任何阳极处理,所以我选了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