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玩V120D02S的摸友 V120D02S可以熄火降落不?

楼主(2013-01-22):
问问玩V120D02S的摸友   V120D02S可以熄火降落不?

网友:
呵呵 低空还可以  这大小的的鸡~玩玩得了

网友:
可以熄火降落,直接亲吻大地

网友:
慣性不夠啊。

网友:
可以熄火坠落

网友:
熄火=坠落

网友:
1米多高,切错到hold,弹一下,脚架折了前端.

网友:
我是大螺距救的,没有估计就不只脚架坏了.
感觉可以,就是时间非常短,而且hold的螺距应该不变,否则弹一下就没升力了。
模拟器里用最没力的小鸡,我只能落地前猛地大螺距只是不倒,也还是没有450的稳,应该算摔了
不打算用120试了。

网友:
还有,切hold之后,是不是6轴就不工作了?

网友A:
我的10控可以先把HOLD开关启动(油门锁定)
再在螺距曲线里面就可以调节油门锁定的一个螺距曲线

网友(2013-06-21):
引用 网友A:
我的10控可以先把HOLD开关启动(油门锁定)
再在螺距曲线里面就可以调节油门锁定的一个螺距曲线

D10的控么?

网友B(2013-08-11):
我曾经把02S飞到几十米高然后熄火打负螺距,结果炸坏一个脚架。没有单相轴承是不可能熄火降落的。不过我喜欢的一种降落方式是先飞到灌木丛上空不到2米的地方,然后熄火,螺距控制好的话,可以很轻柔的落在灌木丛里。拿起了换了电池接着飞。

网友:
轻柔的落在空地不挻好吗?

网友:
低空!!!!就可以!蛮好玩的~ 就是大桨惯性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把02S飞到几十米高然后熄火打负螺距,结果炸坏一个脚架。没有单相轴承是不可能熄火降落的。不 ...

何谓“单向轴承”,求科普

网友:
低于0.5米的高度可以潇洒的熄火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谓“单向轴承”,求科普

单向轴承,自己搜一下

网友D:
切熄火,立马坠落,已经这样弄坏3个脚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切熄火,立马坠落,已经这样弄坏3个脚架了!!!!!!

没那么夸张吧,二三十公分高度切锁定熄火再配合一下螺距还是可以慢点下落的,我经常这么干,没什么问题。120D02S没有熄灭降落组,连个单向轴承都没有,理论上就不能熄火降落,大桨惯性不够,加上主齿和电机拖动,动力很快丧失。

网友:
楼上正确,所以理论上是不能熄火降落,没有单向轴大桨不能空转。

网友:
完全可以熄火降落,但不能保证脚架正面朝下。

网友(2014-01-18):
我玩过,结果~~~你懂的

网友(2014-02-18):
那是否d10控裡設有熄火開關,而不用打hold鍵都可以關掉馬達?
對於新手來說這個功能可以在炸機時減低損失!
希望有高人準確的回答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了  我经常玩 不过熄火的曲线要另外设定  我是比飞行的曲线略小!太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谓“单向轴承”,求科普

没什么单向轴承  他说的其实就是超越机构  自行车后面那个齿轮的功能  动力没有也能继续旋转

大点的直升机配的都是惯性离合器 02S这种是没有的 电机减速齿主轴是直连的

网友:
30cm高度可以吧

网友(2014-03-26):
研究一下D10控是否可以实现这一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