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塞斯纳1.4的请进

楼主(2013-01-22):
小弟刚入塞斯纳1.4 配的是朗宇2216 880kv
安装好电机和头罩后发现 电机桨安装座露出头罩部分太短,无法安装桨。
请问大家都怎么解决的,需要加垫片吗?

网友A:
我加了好几块层板,还要保持下拉,很麻烦啊

网友:
晕死,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网友B:
你不会把头罩剪环一圈剪少1厘米啊。也就是把头罩缩短1厘米还是多少,整个头罩不就往里面更进去了。电机轴不就露出来了。我买塞思纳的时候在现场装的,一看这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这样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加了好几块层板,还要保持下拉,很麻烦啊

别去加长,加长了电机座还不牢靠了。那么脆弱的头罩。你看下差多少电机轴才露的出来足够安装螺旋桨不磨到头罩就剪多少厘米。那破头罩随便剪都可以。还有螺旋桨和桨夹都要装到最近,也就是贴近电机。
另外最好头罩在安装上去之前,里面反贴一层透明胶,不然随便吃下狗屎头罩就烂掉了。
真搞不明白天盛出的这个垃圾塞思纳这么久了这个头罩还老不够长,而且材料很垃圾,碰一下就爆碎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去加长,加长了电机座还不牢靠了。那么脆弱的头罩。你看下差多少电机轴才露的出来足够安装螺旋桨不磨到 ...

谢谢,回头贴一层透明胶,再剪短

网友:
加长后重心很合适

网友:
呵呵   我 也 是 新手

网友C:
白色垫片 剪掉!!!看左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白色垫片 剪掉!!!看左边

左边?????

网友:
反正我是直接剪头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左边?????

呵呵 看左边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看左边的图!

点好几次了,看不清哈。。。。。。

网友D:
我的是自己做的微风,1.8米,   已经试飞了,大家看看试飞视频吧!          在优酷搜:1.19微风鸿鹄号
或者直接联系我Q715863906
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飞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把头罩剪环一圈剪少1厘米啊。也就是把头罩缩短1厘米还是多少,整个头罩不就往里面更进去了。电机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