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使用第三方GPS,前几天能过自检,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过不了

楼主(2013-01-22):
玉兔使用第三方GPS,前几天能过自检,这两天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过不了,波特率9600。这几天就改过地磁偏角,请高手指点

网友:
好像应该是38400吧

楼主:
玉兔自己会转换的吧?

网友A:
玉兔自适应波特率

貌似天冷GPS搜星慢

我的也是第三方GPS,如果隔天不飞,在楼下搜星要等个5-6分钟

网友:
看帖回顶,新风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玉兔自适应波特率

貌似天冷GPS搜星慢

我是一直通不过

楼主:
那位有兔子最新软件能传我个吗

楼主:
刚才用电脑在外面检查能搜到8个卫星

网友:
为什么要买第三方GPS?

网友B:
没搜到星就过不了自检

楼主:
第三方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搜到星就过不了自检

电脑上在野外能搜到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上在野外能搜到星的

能搜到多少颗?起码得5颗才能过自检

楼主:
8颗能搜到的

网友:
正打算买玉兔的呢

网友C:
你把磁偏角改回去看看还能不能通过?

网友:
用过的飘过!!!

网友:
还要回复可见哦

楼主:
郁闷测试时插错正负了!!GPS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磁偏角改回去看看还能不能通过?

经你提醒估计是我设置了磁偏角导致通不过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