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 飞越SPORT 用手拨动尾轴 是可以移动的 有很大虚 ...
新到的 飞越SPORT 用手拨动尾轴 是可以移动的 有很大虚位。有办法解决吗 各位大大??

楼主(2013-01-23):
新到的 飞越SPORT 用手拨动尾轴 是可以移动的 有很大虚位。有办法解决吗 各位大大??
但是很奇怪 现在飞起来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震动也很小。

网友A:
尾轴可以沿轴方向移动吗…不放心的话可以在一侧加垫片来减少空隙的说~~

网友B:
尾推有旷量 建意升级尾推

网友C:
上垫圈,不要太厚,稍微还是要留一点点间隙的

楼主:
不是横向移动 是可以画圈 打个比方用手拿着尾中联 可以画圆 怀疑轴承精度不够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轴承座有间隙,换个如果不是就换个轴承吧。

网友E:
画圈那是尾轴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