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高手请进。。给跪了。。。。

楼主(2013-01-23):
我用凤凰模拟器的时候,用的是esky的遥控器作为模拟器遥控。但是设置模拟器通道的时候,要求我打油门,可是一打油门,软件显示其他几个通道也在动。。。我开始以为没关混控的原因,可是后来关了也没用。还是一个通道动其他几个通道也有反应。。。怎么办?现在是一打升降舵直升机就向前同时影响到油门通道把油门给关了。。。求助啊啊啊啊啊烦死了。。。。。。

网友A:
估计你那个是因为控在直升机模式。换成固定翼模式。或者在直升机模式里修改一下倾斜盘混控模式,这个不容易说清楚。
一般就用固定翼模式,飞直升机的时候就把油门和螺距设在同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那个是因为控在直升机模式。换成固定翼模式。或者在直升机模式里修改一下倾斜盘混控模式,这个不容易 ...

esky的空很简单,并没有直升机模式可供选择。。。。

楼主:
沙发说的对!电池仓打开,有个孔,可以看到主板上两个红色底白色的开关,把两个开关都拨到另一侧就好了

楼主:
玩的时候把晶振去掉,不烧射频还超省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沙发说的对!电池仓打开,有个孔,可以看到主板上两个红色底白色的开关,把两个开关都拨到另一侧就好了

喔喔,感谢,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