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兵的困惑~~~

楼主(2013-01-23):
我是新兵一个,
手里有个天地飞6A控,
问坛子上的领 导们一个问题好吗:
模拟器上,
怎么设置右手油门呀~~~
急呀~~~
模拟器是“AeroFly Professional Deluxe”

网友A:
又手油门首先是模拟器是右手油门的
然后调节通道映射

网友B:
在模拟器中设定好遥控的各个通道映射功能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手油门首先是模拟器是右手油门的
然后调节通道映射

谢谢指点,能否具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模拟器中设定好遥控的各个通道映射功能就行了啊!

谢谢,能否具体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E:
到模拟器通道映射里,动一动控上的右手油门杆,看模拟器里那个通道在跟着动,然后把这个通道设为油门就可以了,其他通道设置方法相同

网友F:
LZ的控是否支持右手油门?
如果支持,按照控的说明书,先改控。
通常需要拆开,将左、右控制杆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模拟器通道映射里,动一动控上的右手油门杆,看模拟器里那个通道在跟着动,然后把这个通道设为油门就可以 ...

谢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的控是否支持右手油门?
如果支持,按照控的说明书,先改控。
通常需要拆开,将左、右控制杆对调。

谢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用右手油呢?

天地飞6A是右手呀。

网友H:
新手不容易,,,,,

网友I:
在学习的海洋里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新手不容易,,,,,

确实,不过,要有耐心,凭爱好兴趣加上多思考多问多下水~~~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学习的海洋里游过

谢谢关注,已经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已经搞定~~~

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J:
我觉得还是左手油门多,很多教程都是左手油门。LZ趁早改了左手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还是左手油门多,很多教程都是左手油门。LZ趁早改了左手算了。

Ok!

网友B(2013-03-11):
祝大家爽飞

网友:
新兵一枚大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