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六轴飞行器的问题(比较白)

楼主(2013-01-23):
我想问下,六轴飞行器需要陀螺仪舵机吗?他能进行几个动作呢?比如前进/后退、向左/右转,它可以测飞或是横飞吗?那它这些是用什么来实现的呢?飞控--控制螺旋桨转速吗?   再有就是六轴飞行器的组成是由:1、六轴机架,电机和桨、电调、然后就是飞控+GPS、接收机和遥控器(天7遥控器和接收机可以用吗?)。可加OSD和图传系统?是这样的吗?

网友A:
有正反桨分!用正桨加速反桨减速或反桨加速正桨减速来改变方向!前桨加速后桨减速或后桨加速前桨减速来控制前进后退!左桨加速右桨减速或右桨加速左桨减速来控制左飞和右飞!以上是由飞控控制平衡!不需要舵机!可加OSD和图传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正反桨分!用正桨加速反桨减速或反桨加速正桨减速来改变方向!前桨加速后桨减速或后桨加速前桨减速来控制 ...

非常感谢你!~~  谢谢 我大概明白了 呵呵

网友:
原来 是这样啊

网友:
飞控里都有陀螺神马的。。

网友B:
我不明白的事情是最少只要三个旋翼就可以实现了,一般是四轴,要六轴干什么用,而且还有好多六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的事情是最少只要三个旋翼就可以实现了,一般是四轴,要六轴干什么用,而且还有好多六轴的。

飞机单发就能飞了,可为什么还要有双发,三发、四发,以至八发动机的飞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的事情是最少只要三个旋翼就可以实现了,一般是四轴,要六轴干什么用,而且还有好多六轴的。

我不明白的是自行车两个轮子就可以骑,为什么还有三轮车……为什么汽车要有四个轮子……
为什么还有六个轮子的卡车,居然还有十个轮子的“十轮卡”(军用越野车)……

后来我发现杂技团里还有独轮车!

最不理解的火车了,那么多轮子…… 最好让火车站起来开,一个轮子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明白的是自行车两个轮子就可以骑,为什么还有三轮车……为什么汽车要有四个轮子……
为什么还有六个 ...

哈哈。你们这回复太逗了。

网友D(2014-01-25):
引用 网友A:
有正反桨分!用正桨加速反桨减速或反桨加速正桨减速来改变方向!前桨加速后桨减速或后桨加速前桨减速来控制 ...

六轴要怎么装啊?正反怎么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六轴要怎么装啊?正反怎么装

看说明书

网友D:
我准备自己装  不买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准备自己装  不买整机

飞控都有电子说明书!调参里面也有说明的

网友(2014-06-24):
哈哈哈!神一样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