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 深度PK T8FG,多图,全方位,申精!!

楼主(2013-01-23):
    闲来无事,收了个T8FG,为了全面了解这个最热最神的控,决定全面和我用的DX8比比,看看到底好在哪里!先看说明书 都是打的中文,都是全本,不是简版,大小不是主要的,看看厚度才是关键目录DX8才一页,T8整整2页,尤其对固定翼的设定,更为详细!难怪有高手说,T8FG对玩固定翼花式飞行更有用。。个人感觉,DX8新手用更容易上手,设置简单方便,T8FG则更专业,更繁琐,估计啃懂那本说明书就不是三两天的事。下面继续

楼主:
   继续,看看2个控的接收 FUTABA和DX的接收,应该说各有优点,在直机上没啥区别,一个卫星,一个BUS,但是在固定翼上,因为少了个尾巴,F控要方便很多。DX8的接收,上面全部标明各通道,还是很适合新手,FUTABA接收只有数字,专业性相当的强。都用原厂,价格相差并不多,但是DX胜在无所不能的山寨货,几十的山寨相对于T8上百的山寨,那是占尽了便宜。估计能这么说,T8FG是高富帅玩的,DX8更适合穷屌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看看2个控的接收FUTABA和DX的接收,应该说各有优点,在直机上没啥区别,一个卫星,一个BUS,但是在 ...

學習了,我現在用DX6i,是不是還需要以後購入DX8?因為我衹玩直升機。

楼主:
  继续,看看控外观,2个控的价格基本差不多,看看做工。 DX8标准中 国生产,T8FG是台湾的,我这个T8是老款,不知道新款有没有换地方。粗看相差其实不大,DX8胜在有橡胶握把,T8FG就光溜溜的,握感差好多,但是细看的话,DX8的细节处理还是和T8FG有差距的,最让人蛋疼的就是顶部那条缝怎么感觉像山寨货色,哎。。。。这个磨子真不是一般的搓啊。。。2个控的键面,DX8简单直观,T8FG怎么看怎么烦,换个说法,那就是专业性更强,估计用T8FG更能忽悠新人。设置键,一个是滚轮,一个是触摸屏,就凭触摸屏,就能忽悠大部分人了!!高科技啊!!!!!

网友:
忍不住插队。。。楼主继续

楼主:
  重头戏放在最后不多说,直接看图 话说,DX8还真不是一般的难拆,2侧有橡胶粘住,费了好大力气才拆开,T8FG调节摇杆要拆开了才能调,所以很容易就拆开了。内部的做工,不用多说了吧,谁看谁明白。。一个固定摇杆的就一个螺丝一个卡片,一个是轴承,哎,小日本果然是岛国,啥都要省,连个油门压片都那么小不看不知道,一拆吓一跳。我这样说,会不会惹恼了广大T8FG的粉丝呢。。。怕怕!!

网友:
再次强行插进,满了

楼主:
   使用情况,因人而异,我就不多说了,不过从上面几个方面来看,T8FG和DX8各有优缺点,哪个更适合你,只能由各个魔友自己决定了。。。

楼主:
更正下,不是触摸屏,是触摸键

网友:
DX8 发射功率19.48dBm,大约是100mW,应该是欧洲版本。

网友B:
DX8没什么功能,不看说明书就能设置
T8FG功能多,想要的东西都有,用着非常好,外壳做工是差了点,但是不影响使用,别看里面简单,T8FG从没失控的

除了握手感,T8FG摇杆单轴承使用与DX8双轴承使用是感觉不出什么区别的,软件强大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不用鬼子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8没什么功能,不看说明书就能设置
T8FG功能多,想要的东西都有,用着非常好,外壳做工是差了点,但是不影 ...

2个控的功能都差不多的,该有的都有,不该有的都没有,不存在哪个比哪个功能多的说法。。只不过一个单项分的更新,一个单项粗点而已。。

网友:
不用看说明书就能设置,这个是缺点?这叫人性化吧。
有何功能是t8fg有,而dx8没有的?
同样,认识使用dx8的魔友大概10位,没听说过失控,包控使用32块钱山寨接收的。

网友A:
现在直机的三轴横行,估计功能多也没多大用处

网友:
三轴时代功能多真没叼用

网友C:
8fg经济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C:
8fg经济实惠

你只看前期投入,后期呢?飞机一多你就肉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