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15C的锂电池可以用在1:10的油车上吗

楼主(2013-01-23):
叽叽叽叽叽叽叫

网友A:
237964369兄:
3S 11.1V的不可以直接用,要配降压线。
通常接收机可用的电压是4.8V至7.4V,
理想是约6V。放电C数没大关系。

陳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7964369兄:
3S 11.1V的不可以直接用,要配降压线。
通常接收机可用的电压是4.8V至7.4V,

是7.4V的会烧掉舵机吗?兄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7.4V的会烧掉舵机吗?兄弟

237964369兄:

通常可使用电压:
(1)  接收机:  2.5V 至 9.6V。
(2)  舵机:     4.8V 至 6V。

陳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7964369兄:

通常可使用电压:

那岂不是报废了,现在一点反应也没有,可是拆开看了里面每一哪里异常啊?怎么办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报废了,现在一点反应也没有,可是拆开看了里面每一哪里异常啊?怎么办大神

237964369兄:

先不用急。

买一个小四电用的电池盒,装上四颗AA电(共6V),
小心对好正负极接上接收,重新做一次首次对频,
开控试机。

找老手帮忙可减少损失。

祝你好运
陳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7964369兄:

先不用急。

网友:
这个要顶!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