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转子是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13-01-23):
无刷电机的转子是什么材料做的?固定主轴部分好像是铝合金的!粘磁铁那部分是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钢

用铝合金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铝合金行不行?

铝合金 导磁吗?

网友:
价格便宜的一般都是钢质的,好像铝壳的也有,是不是铝壳里还有个钢环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