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万能的坛---肉丝机

楼主(2013-01-23):
需要做一个小型的切肉丝(熟鸡肉)的机器,切丝宽度2mm以内
结构打算做成这样的

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刀片
类似这样的

这个的尺寸是45*8*0.3,6块钱一片,需要用好多,成本控制不下来啊
请见多识广的坛友们帮想想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个刀片,或者什么设备上可以拆出,尺寸和上面差不多就行

网友A:
好像滚剪刀片没有太便宜的,不如面条机的实在,既然是熟肉估计面条机的就够用了。

网友B:
那就挤压成肉饼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滚剪刀片没有太便宜的,不如面条机的实在,既然是熟肉估计面条机的就够用了。

看了下面条机的结构,面条机是挤压成条状,估计换成熟鸡肉的话,就挤烂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挤压成肉饼丝了。

对的呀

网友:
用圆钢上车床上车出来就行了  成本应该不高的 轴可以小点的啊  不知道可行哇

网友:
不知那个圆刀片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去木厂收旧锯片磨

网友:
铣床的细齿锯片铣刀改制,再磨出锋口。

网友:
可以借鉴 11分30秒左右开始。

网友:
有种切菜机应该可以借鉴,其工作原理是后部一个横置滚桶,一侧横向有条可调的缝,并固定一刀片,桶内旋页拔菜转动碰上刀片就被刮成片掉到下面传送带上;传送带上有一刀片作上下运动,把菜切成丝。

网友:
有一种把大卷原纸分切成小筒的切纸机上有这种圆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