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突然失控,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23):
没时间6通玩不转,最近又倒回去入了个花壳尔的FP来练练手,mcpx也就放着没动,今天竟然失控了,当时就呆了幸好随身带着手机马上就拍了下来。是这样的,小飞一电然后等冷却后就上第2电,在接通电源后就将机子放在床上等对频,突然机子旋翼就转了起来,狂转!幸好没飞起来,大约过了2秒自己反应过来后马上拿出手机拍下视频。没开3D开关,按停机扭子都没用,机子一直原地打转。

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真不知以后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
一直听到 走开走开 走开啊、

网友A:
LZ,从视频上我看不清楚机子上的蓝灯是在什么状态,但是这样看很像是机与控之间失去了绑定。我之前也遇到失控的情况,这里有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7787

不过我的情况与你还有些区别,我是在飞行当中切熄火不起作用,之后就直接失控,飞机对遥控器的任何输入都不做响应。当时得亏我的电池插头没插紧,飞机大桨打到床脚把插头震脱了,这才停了下来。后来把DX4e返厂,技术人员检测说是控的问题,给我换了一个新控,但后来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参见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226

至此我基本断定MCPX和DX4e之间有某种问题存在,只是这种问题不是时时刻刻都会发生,但碰上了一次就肯定会造成损失。另外我注意到一开始的时候飞机不仅大桨全速运转,机身还在高速自旋,当时尾电机应该没有工作吧?有没有可能是FET出了问题?通常这玩意出问题的表现就是要不电机狂转、要不就不转,没有中间状态。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建议,更加专业的解释还等楼下补充。

网友:
是不是这个dx4e问题?之前见有人说过。

网友:
不懂,帮顶,求大神出现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从视频上我看不清楚机子上的蓝灯是在什么状态,但是这样看很像是机与控之间失去了绑定。我之前也遇到失 ...

其实当时我也蒙了,没太注意到蓝灯,但感觉是一直亮的,尾电机不是不转而是在狂转,后来尾桨打飞了才停止原地打转可以看出是尾电机在狂转。你的那个帖子我也看过,本希望是个别现象,希望不会发生在自己的机子上,但结果还是没逃脱,但感觉又好像和你的情况有些不一样。不管怎么说,反正是失控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我在国内,这机子是进口品牌的,还是在淘宝上买的,现在真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换控还是怎么的,有谁能给个好些的解决办法吗。当然换控也可以,最近入了个华的FP,那个7E的控有曲线,用起来还不赖,所以换控也可接受,只是自己没玩转6通机,再购个控觉得好浪费。

网友B:
完美超极限低空自旋啊!装了v8的大机也未必能做的如此完美。开个玩笑,楼主别生气。机子不受设备控制是事实存在,但要立马说出失控的原因也不现实。楼主真能慢慢摸索出故障时的相同条件(比如应该先开发射机后开接收机,但没有对频成功,拔下机子电源再次通电仍然对频失败、当关闭发射机后再次开机时出现故障等等),这类故障通俗的叫法是软故障,因为它多为无预兆的随机出现,所以寻找出故障时的相同或相似条件是排出此类故障行之有效的方法,盼望楼主早日找到原因,以后能尽量避免故障的发生。一点个人见解。

网友:
飞机狂转了还能淡定地打开手机拍视频,佩服!

网友:
楼主心态好啊

网友:
好疯狂的鸡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当时我也蒙了,没太注意到蓝灯,但感觉是一直亮的,尾电机不是不转而是在狂转,后来尾桨打飞了才停止 ...

尾电机狂转?能转成这样太猛了!幸好是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美超极限低空自旋啊!装了v8的大机也未必能做的如此完美。开个玩笑,楼主别生气。机子不受设备控 ...

我也来个类似的。。。

我这个在室内练习悬停的时候,然后尾电机突然“刹车”!因为尾电机线圈脱落,直接卡住,停转了,一点缓冲都没有。。。
然后就是突然发现飞机开始自旋,然后越来越快。。。马上收油“坠落”了,高低只是1米左右,反应过来就直接拉油了。。。
然后特意又“自旋”飞一次拍下来,主要当时很好奇,现在回想起来太危险了!

网友:
应该是尾电机的问题吧!尾电机有问题就会那样

网友:
明显遥控器快没电了 换电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当时我也蒙了,没太注意到蓝灯,但感觉是一直亮的,尾电机不是不转而是在狂转,后来尾桨打飞了才停止 ...

应该还是失去绑定了,你想想当时大桨也在转,但是飞机为什么飞不起来?要不就是螺距为0,要不就是螺距为负,这都是没有成功绑定的表现。MCPX的确喜欢失去绑定,要记住,一定得在开控5秒钟之后才能给机子通电,否则就可能需要重新配对。

另外,你的DX4e有那个熄火开关连续切换不起作用的问题么?就是我第二篇帖子当中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