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舵这样的虚位正常吗?

楼主(2013-01-23):
神舵是收来的,一个舵机有这样的虚位,其他两个几乎无虚位。问了卖家说没有虚位,所以问下大家看看,这个算不算虚位?这样的情况要怎样才能解决呢?

网友:
那点虚位没啥吧

网友:
我承认我现在对虚位已经麻木了

网友A:
115? 215?

网友:
我说我的410虚位比你大多了你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 215?

DS95,总感觉虚位大了,换齿轮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虚位对于辉盛、银燕一类的舵机来说很正常,但对于有“舵神”称号的舵机来说固定是大了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S95,总感觉虚位大了,换齿轮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靠 真是神舵了  看来215 挺好

网友:
你不是alan的话,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只要把技术提高就行!

网友:
二手的就正常,如果是全新,就有问题了

网友:
   有虚位 正常 我这个用着 用着就抖舵了 想修不知道往哪里送

网友:
这样的虚位有的时候即使换了齿也不能得到解决

网友:
建议吧无虚位的两个装在左右 有的装后面 要不可能往一个方向飘

网友:
这点虚位正常,神舵新的没什么虚位,用个几十起落就这虚位了,以后也不会很大,如果舵机一直都没虚位是不可能的

网友:
炸多了用久了,随便什么神舵都有。早无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