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X650扩张一个挂载架。

楼主(2013-01-23):
     受某位大侠思路启发,在X650脚架上置入H型加强杆,然后简单构建一个挂载架,可以搭载电池图传等等设备,特殊应用还可以挂载比如微型中继通信系统。

网友A:
我也一直想在这个位置装个架子,用来挂电池,重心低一点。请问你的那个炭管的固定头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一直想在这个位置装个架子,用来挂电池,重心低一点。请问你的那个炭管的固定头在哪里买的?

淘X上买8MM碳管330MM长度两根,如果长回来自己锯短,然后买四个8MM的T通管夹,其他你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X上买8MM碳管330MM长度两根,如果长回来自己锯短,然后买四个8MM的T通管夹,其他你懂的。

对对,我就是想知道这个“T通管夹”是什么东东。 淘宝链接有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对,我就是想知道这个“T通管夹”是什么东东。 淘宝链接有吗? 谢谢。

不方便贴链接,已经PM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