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Diy过舵机

楼主(2013-01-23):
最近打算开始搞航拍,需要大角度舵机,不知道怎么弄,有谁有经验,欢迎分享。  谢谢。

网友A:
多大角度啊,实在不行买帆船的舵机吧

网友A:
用在自动跟踪天线上吗? 帆船的收索舵机能转好几圈,绝对够用了

网友:
将舵机的电位器改为多圈的,如里面装不下可装在外面

网友:
把电位器移出

网友:
你去买个电动下蛋鸭玩具

里面的齿轮机构足够你用了

网友B:
步进电机可否?

网友:
把舵机的回馈电位器切断,或去除。。。就变成一般的高扭矩 DC motor 了。。。。如果没记错的话。。。750hz以上就是正转。。。以下就是倒转。。好久没碰了。。有记得人帮忙更正下。。。。

网友C(2013-02-24):
楼主只要改变里面的电位器的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17):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可否?

可以,但要用接口。把控制的信号转换成脉冲的个数。很精确。

网友:
舵机 输出 应该是,%50 占空比,不走, 好想有,360度的舵机。自己做估计太累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要改变里面的电位器的阻值就可以了。

真是这样吗?

你是试验(应用)过的呢?还是凭空想象的呢?

请拿出具体的实例或电路分析出来以正视听。

否则就别怪我怀疑你不懂电子、电路,更别怪我的口吻不中听了……

不懂没人怪你,这不是你的错,没学过电子电路不知道而已,以后好好学就是了!!

但是,不懂装懂、乱点“江山”、指鹿为马式地误导别人,这就大错特错了!!!

舵机里的电位器,它的作用是检测舵臂转动角度和位置的,然后将检测到的位置信号变成电压信号反馈给相应的控制电路,去控制舵机马达是转动还是停止,以及是正转还是反转。标准情况下其阻值常为5K欧姆,在电路中的连接方式也常为两端的引脚分别接正(常规舵机是﹢5V)、负电源,中间的引脚为输出端接控制电路。

1、当舵臂处于中立状态时,电位器的接触刷也处于中间位置。此时,由接触刷位置往两侧测量的电阻值将是2.5K和2.5K(电阻体的总阻值不可能改变),电阻值之比是1:1。按欧姆定律计算将得到输出端的电压为2.5V(繁琐的计算公式这里就暂免展示了,直接给出数值结果)

2、当舵臂依据控制信号往某一方向转动了30度(假设)后停止,那么电位器内的滑动刷也将随之转动了30度。这时候由滑动刷位置往两侧测量的电阻值会变为2K和3K,电阻值之比是1:1.5。同样按欧姆定律计算,此时输出端的电压是2V或3V(这电压值依据转动方向而定)。

当更换为阻值是10k的电位器后,参照上述的分析可得到的结果是:
1、舵臂处于中立时,阻值是5K和5K,比值1:1,输出电压将仍旧是2.5V。
2、转动30度后,阻值是4K和6K,比值还是1:1.5,自然,输出电压依旧是2V或3V。

当换上一个阻值为1K的电位器后,最终结果还是同上(有兴趣的自己推算)。

什么也没改变不是?

结论是:换不同阻值的电位器对于增大舵臂转角无效!

你以为舵机制造商都是缺心眼的啊?
只要换个其他阻值的电位器就能制成大转角的舵机(如收索舵机)之法,他们会不想到?想到了而不采用?非得在舵机里另外增加一组齿轮后与反馈电位器连接,才搞成所谓的收索舵机……。

题外话
为啥舵机常选用阻值是5K(也有4.7K的)的电位器而不用其他值的?
这应该是:
1、为了与控内操控杆的电位相匹配;
2、5K阻值的电位器其碳膜层有合适的厚度,相对比较耐磨;
3、在舵机里用5K的电位器,相对于其他阻值的电位器有更好的反馈精度(位置检测精度)。

网友:
因常规(指成品)的舵机由于外形和内部结构的限制,故几乎没有改造的空间。

对个人而言,自制舵机的难度也不小!

难度主要集中在:需加工合适的外壳、齿轮组托板、合乎理想的齿轮组等。

很早以前,我们都是自己做比例遥控器、接收机(那时代全都是分列元件,无当代的集成电路可买。因而,非但整个系统的体积和重量可想而知,而且耗电量也大的惊人!通道数也很少有超过6个的哦……)和比例舵机。

由此得到的经验是:只要反馈电位器不是与舵臂输出轴相连、另择(或增加)合适的齿轮后与反馈电位器连接,就能制成所需的大转角舵机了。

总之,大转角舵机(楼主想要的那种)是靠机械结构来实现的,不是靠改变电路中的相关元件实现的(改用多圈电位器、彻底改变成品舵机的外形之法除外)。

网友:
如自制大转角舵机有困难的话,请参照这个方式去控制云台吧。
http://www.creative2008.com/se.asp?nowmenuid=500242

它那个安装摄像机的云台运动驱动器,其水平和俯仰转动就是两个减速电机、没有反馈电位器的类型,就当它是个大型舵机看呗!

不过,由于拍摄时的特殊需求,那云台从静止状态变为运动状态、或由运动状态变为静止状态时的过渡瞬间需要非常地平稳,为此,减速器中马达与齿轮的连接是采用柔性链接——有弹性的皮圈,这便能有效地减缓静—动和动—静瞬间的加、减速率了。弹性皮圈常采用较细的、耐油的"O"型密封圈,马达和第一级减速器各装有一半圆槽的转轮来固定皮圈不致滑脱。

若也采用这样的控制方式,那需要做的就是:
1、分解舵机,将舵机内的反馈电位器拆除;
2、用两枚等值的、阻值不低于2K的电阻焊接在电路板上替代反馈电位器;
3、查看舵机输出轴齿轮下有无限位装置(常见是一小凸起块),有的话去掉;
4、修改遥控器对应通道的D/R和EXP参数至合适的数值(多少?我也不清楚,每个人的要求都是不同的,低于50%是必须的!再有,都准备玩FPV了,设备必定不会差的啦,控不可能没有这项菜单嘀!),使舵机的转动柔缓。同时,也能获得低转速以便实现云台的慢速转动——这点待到实验的时候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原理嘛……自行分析啦!我实在是想偷点懒了,否则都得打一堆文字了。
5、余下的就是组装外壳、在改造好的舵机输出轴上装上联动装置去控制云台。

网友C(2013-12-07):
引用 网友D:
真是这样吗?

你是试验(应用)过的呢?还是凭空想象的呢?

呃,抱歉,说错了。
我的意思是扩大相同阻值电位器的旋转角度,就是换大角度电位器(这样相应区域的阻值就会不同,舵机旋转角度就会相应改变。。。一着急就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呃,抱歉,说错了。
我的意思是扩大相同阻值电位器的旋转角度,就是换大角度电位器(这样相应区域的阻值 ...

对,从原理上讲是可行的,实际上这种结构的电位器的旋转角度不可能再大了。

网友:
如果懂电路,改成180度的应该不太难。

网友:
直接买个360度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