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入FPV求教

楼主(2013-01-23):
本人现在有10CG控,玩固定翼也有三四年了。打算开始进入FPV的世界,手头上的10C是2.4G的,应该怎么配好呢?
打进一步一步来,开始先玩近距离FPV,慢慢赚米,图传——A控——433。。。
现在第一步应该配什么样的图传?1.2还是5.8?功率怎么选择?
请各位前辈、大侠、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建议使用5.8

楼主:
谢谢楼上的!再顶一下!路过的大神们提示一下呗。。。

网友A:
2.4的控当然是5.8的图传啦,不过传送距离就不行了

网友B:
433高频头配合2.4G图传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的控当然是5.8的图传啦,不过传送距离就不行了

以后还是想要有点距离的,5.8似乎远距离没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高频头配合2.4G图传是最好的。

主要是现在还没有钱整买433啊,再说一起飞的人很多人用2.4G的控,这个好像不太方便。我想问问罗美1.2G  1W的可以不?

网友:
可以用,就是1.2的图传跟2.4的控有干扰,要加滤波.你玩FPV最好把10C的2.4G控换成10C,72M的那个版本,绝配啊

网友:
1.2。。木有悬念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