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E720之电装选择

楼主(2013-01-23):
刚接触电动直升机,入了雷虎E720无副翼,不知道电机和电调用蝎子还是K牌?还有充电设备和电源、电池?请高手们指导。

网友:
电机蝎子,电调K牌
充电pl8,还有配一个好点电源和充电板
电池花牌不错,最近格式也很火

楼主:
电机蝎子,电调K牌
要多少参数的?

网友:
刚接触直机就E720????

网友:
直接买他那个大套装挺好的

网友:
楼主以前是玩油机的吧,不然也太猛了啊!

楼主:
是的,以前飞油直的

网友:
我的配置是:天蝎4525-520KV,电调YGE160A,舵机用的是JR8925HV和FUTABA 256HV,陀螺仪用CGY750.不过雷虎他们新出了一系列的高压舵机,看做工和参数都挺不错的,电调K牌肯定是第一块牌子。
电池可以用格式的或是花牌的,要是想用好的就买THUNDERPOWER的65c系列电池。
充电器用PL8就OK了,再弄台发电机,国产的开普2000比较实惠,就是重了点,充电器电源我用的是台达的电源,二手的台湾货,200多一个,最大输出1500W。
买个6组电池,2组一个起落,加上外场充电,爽飞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