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V Remzibi OSD 开源OSD和大大疆GPS能通用吗

楼主(2013-01-23):
FPV Remzibi OSD 开源OSD和大大疆GPS能通用吗

网友:
你如果知道大疆GPS的协议

网友A:
可以  但是会是很麻烦 首先拆解 GPS   绕开  can 协议  在 gps  板子上找出TLL  的 线序 就 OK 了 很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是会是很麻烦 首先拆解 GPS   绕开  can 协议  在 gps  板子上找出TLL  的 线序 就 OK 了 很复杂的 ...

就 电源 地 RXD TXD 四根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