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手电钻:成功启动 40cc双缸汽油发动机。

楼主(2013-01-23):
  发动机终于,启动了。油门关最小,也能运转。

最后只好 把 CDI 点火器断电,才熄火的。

顺便请问 油机高手遥控器上的那个“熄火开关”
究竟是“怎么执行 熄火动作”——??动作流程请讲解

网友:
熄火开关其实就是和油门联动的,在控上打开此开关后,可设置油门舵机摇臂的位置,设置合适的值,拨动熄火开关后让油门舵机全关就熄火了。

网友:
风扇罩不要怎么给缸散热啊

楼主:
首先:谢谢 沙发的 讲解。。。

这飞机 不飞 3D ,缸头 直接在机身外面的。
直接依靠大桨和飞行气流散热。
(还需要实践测试散热效果)

到时候看:温度遥测数据。

——————————————
楼下:是的 RJX 的机身,
最大可以扩展到 810毫米的大桨哦。旋翼直径1.62米哦
————比亚拓 便宜。

网友:
这个机身是什么   RJX吗

网友:
经典   经典

网友A:
好漂亮的发动机

网友:
熄火开关就是调切换后油门舵量有百分之多少,保证发动机稳定怠速不熄火,离合器不咬合就行了

网友:
我也用电钻当过启动器,就是我的电钻转速低,启动困难,现在换启动器了。

网友:
油门和熄火开关都不能让发动机熄火,只是 怠速而已。想熄火掐油管

网友:
我也有架这鸡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的发动机

可惜啊 ,发动机 散热 、 磨合 成了困难事。。
再补一张图吧。。。请看。。。

题外话:(发动机使用起来确实‘麻烦’,希望早点能在
航模飞机上用上微型”燃料电池”,目前磨合、散热
成了捆扰飞行的问题)。风冷感觉强度不够。

一个奇异的想法:我有耐高温、高强度粘胶,做2个水箱
把发动机的2个散热缸头,浸泡在水中来散热,水沸腾的
温度不过100 度,这样缸头的温度应该不超过120 度咯

就是不知道:飞300 公里,需要沸腾多少升水。。

网友:
汽油机熄火还是设定到发动机风门完全关闭好点,不然很危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啊 ,发动机 散热 、 磨合 成了困难事。。
再补一张图吧。。。请看。。。

好多水,会很重,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飞300公里啊

网友:
到户外别忘了带上一台发电机,要不电钻就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水,会很重,没什么实际意义

谢谢:还是先实验“强制风冷”!

可是 询问发动机厂家:也说不出 缸头表面允许
的最高温度是多少!!——厂家都是晕的。。

——哈哈,今天琢磨出一个 额外的 主意——
给这架直升机 简便的 安装上 发电机 了!!
材料已经 在采购 路途中了。
——(过几天,等安装完成后再发 照片)
这样一来:这架飞机 再设计一个“空中加油”
就可以“无限续航”了——(理想情况)
———————————————————————————————————————
19楼:室内用220V电钻,室外用这个大扭力的

网友C:
请问发动机是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发动机是什么牌子?

我买的 RCGF 的 40cc 对称双缸 发动机。。
40cc 其实对这架飞机来说,太偏大了。
以后据说会生产 30cc的 对称双缸,就爽了。

哦今天已经用上 :电池手钻 3秒启动40cc很爽

看这里:
请“元帅”评:多用途、大力矩、航模发动机 启动器!(40cc三秒启动OK)
看上面。

网友D(2013-03-26):
我除了崇拜还能说什么呢?有空向你请教汽油机起动问题,我的神龙260摆了一年多了,还没有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除了崇拜还能说什么呢?有空向你请教汽油机起动问题,我的神龙260摆了一年多了,还没有调出来

我这边 散热 问题已经 彻底解决。
PT100 精密温度传感器 实际测试
——温度可以稳定在 108度

传统震动也基本解决,但是现在发现
新的震动模式待解决。

发动机点火 很爽快 —— 看视频 ——
http://www.tudou.com/v/Tun-AHp9Qm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發熱量在沒負荷下 算不準的
你還是做個風扇罩 吧 , 主要在高轉負載時 大槳內則未必一定有足夠風量散熱,再者,升升降降及前進等氣流不一, 一下只過熱熄火都不是好事.
再不 你加兩個 電風扇也成.

网友:
你没加大桨实际负荷没到最大,温度肯定不准!

网友(2013-06-12):
这是什么牌子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改造!

今天又搞了个增压排气管。充分利用 2倍扫气压力。

今天先空载调 油针,已经感觉到 节约油,噪声也小咯。

明天装 大桨去实际飞一飞,看是否 达到节油效果。。
(设计 挂副油箱 要飞 300公里 单程,不节约油怎么行 哦)

网友:
dle的发动机吗?

网友(2013-07-12):
好机!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