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安装电机需要倾角吗?

楼主(2013-01-23):
今天第一次飞好小子1720,重心按照说明书搞得,起飞时给油就压头,需要不断拉俯仰舵,油门很小时或者滑翔时姿态又正常,我在想是不是电机要加个垫片来点角度呢?哪个角度图是正确的?

网友A:
不需要调整的!呵呵   我最开始和你也是一样!不过好小子1720的重心在机翼碳纤管后一厘米处!起飞低头是因为速度不够!所以起飞一般要全油门,达到速度就ok了!我第一次试飞,半油门,炸了!  本人配置朗宇2814     花牌5000mah

网友:
要调也是调B,,,

网友B:
我的也是1720 但还没遇到低头的情况 我托着机翼碳纤杆处  头略重,在天上一加油会抬头,飞控给了5°的上扬,下次调小点试试,我的是4S 5200的电,LY2820 KV1100  1070的桨 起飞重量1.8KG  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1720 但还没遇到低头的情况 我托着机翼碳纤杆处  头略重,在天上一加油会抬头,飞控给了5°的上扬, ...

咱俩配置基本一样,也是1.8KG左右,飞控是DOS,第一次起飞给油低头很厉害,降落后把重心向后移动了一些,但是还有低头的现象。

网友C:
推力线穿过机翼压力中心是最佳选择。(来,回敬三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力线穿过机翼压力中心是最佳选择。(来,回敬三杯)

谢谢楼上附图,这个压力中心也就是重心位置吗?

楼主:
好小子1720是背推机,我现在是推油飞机就俯冲。我到底应该将电机下拉还是上拉?

网友:
8楼的图示已经很清楚了,回去检查一下你的重心位置,最好在1/4处,并且要让你的电机中轴线的延长线(也就是推力线)穿越重心点,如果你重心后移,电机也要相应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力线穿过机翼压力中心是最佳选择。(来,回敬三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力线穿过机翼压力中心是最佳选择。(来,回敬三杯)

我现在是这个状态,推油就俯冲,看似推力延长线就在这个位置,我该怎么调呢?

网友:
应调也是调B

网友:
既然大家都说是B,那么就是B

网友:
不好意思,回复晚了,从图看,初步寻找原因有可能是重心太低,容易造成加油那一下,机身由于惯性和加速度使重心跟不上升力点的垂直线,照成低头,楼主您看看把电池升高点有无改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学习翼龙或天行者,让尾翼稍稍翘一点点,这样低头时水平尾翼的矫正力量大些,校正回来及时些。

网友(2013-03-10):
我的好小子1000也有这个问题,问一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静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