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这两个电机怎么样

楼主(2013-01-23):
最近想给小车和雕刻机换主轴电机,在X宝上看上这两个 电机直径:110 MM

电机高度:188 MM(不含前后输出轴)

输出轴:16 MM(带有5MM的键位的)

前输出轴:54 MM

后输出轴:51 MM

光电机重量:5.4 KG

后面铁轮重量:3.77

电压:DC180 V

电流:7.4 A

功率:1.25 HP(920W)

转速:4400 RPM

此电机的光电机重量是5.4 KG 电机直径:77 MM

电机长度:156 MM

输出轴: MM(带有轮子外径27 MM)

输出轴长度: MM

重量:2.45 KG

电压:90 V

工作电流:2.5 A

转速:2550 RPM

功率:200 W

第一个的价格是268,第二个的价格是88,不知道合适不,对电机不太懂,希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我也在给小车床找动力第二个电机我一直在犹豫.怕做工不好找不到合适的就选他了,

楼主:
我就感觉价格不错

网友:
我也找到了,
直流电机就是驱动器有点贵

网友:
88那个电机我问店主只有一个需要的就得速度了,我有备选方案

楼主:
家里电机败得太多了…所以现在希望能了解清楚再下手

网友A:
小车床对电机体积重量一般没多大限制,功率足够,还有调速驱动电路呢 ??

雕机两个选择:电主轴  或者 无刷+无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车床对电机体积重量一般没多大限制,功率足够,还有调速驱动电路呢 ??

雕机两个选择:电主轴  或者  ...

我现在用的加长38电机接通110伏直流带动,通过皮带轮3:1减速下来还有2000转左右!作为数控车车牙就太快了,步进电机也跟不上

网友:
我个人觉得车床用高速电机,电机的糙音有点大。

网友:
交流电机+变频器 才是最成熟的选择。。。

你搞这直流电机,还得配电源,还得配调速机构,一套下来成本也不低

网友:
顶你,为了分分

网友:
路过。为了拿分

网友:
这个电机没玩过.....过路看看,不发表意见!

网友:
马义,我帮不了你,我跟你一样家里电机败得太多了

网友:
为我的钻铣选电机,已经郁闷了很长时间了。

楼主:
这里的夜猫子真多,看了楼上各位的意见,决定大功率的就不上了,小功率的因为有合适的电源、调速板,所以打算购进200w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的夜猫子真多,看了楼上各位的意见,决定大功率的就不上了,小功率的因为有合适的电源、调速板,所以打 ...

还是三相交流加变频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三相交流加变频好。

林叔早啊,小车想放家里玩,家里也没三相电,三相220的变频器我之前就收了一台,因没三相电,一直不知道好坏!过几天就有空去你那拿滑台了,不知道您老还有啥宝要出没?

网友C:
安装允许的情况下上面一个好,功率大,转速高,车铣主轴需要500---2500转左右,雕刻主轴需要几千至几万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林叔早啊,小车想放家里玩,家里也没三相电,三相220的变频器我之前就收了一台,因没三相电,一直不知道好 ...

三相220v的变频可接单相220v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允许的情况下上面一个好,功率大,转速高,车铣主轴需要500---2500转左右,雕刻主轴需要几千至几万转。

第一个确实好,就是电源也得不少钱!谢谢指点

网友D:
DC 180V  怎么办啊。。。。还那么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相220v的变频可接单相220v用,

原来这样啊…晚点弄点图片再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DC 180V  怎么办啊。。。。还那么大电流

他店里有1500瓦的电源…标价好像是一百多一点点,看样子那电源应该不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确实好,就是电源也得不少钱!谢谢指点

如果你想节约控制器成本,如果你有电子方面的动手能力,可以变通方法,
例如人家废弃的跑步机调速板【这个难度高一点】,电瓶车有刷电机控制器加以改造,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想节约控制器成本,如果你有电子方面的动手能力,可以变通方法,
例如人家废弃的跑步机调速板【这 ...

我是电子盲啊!

网友E:
电机看上去不错,希望楼主买到手后说下心得,我一直在留意他店里的另一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看上去不错,希望楼主买到手后说下心得,我一直在留意他店里的另一款电机

我也看中那个220伏的小电机,做个小电磨、小台钻或小台锯都很不错,打算买大电机时顺带一支

网友:
直流电机不结实,还是交流电机耐用
而且有碳刷,有点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看中那个220伏的小电机,做个小电磨、小台钻或小台锯都很不错,打算买大电机时顺带一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加长38电机接通110伏直流带动,通过皮带轮3:1减速下来还有2000转左右!作为数控车车牙就太快了 ...

降低点电压也行,那电机参数额定好像是6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点电压也行,那电机参数额定好像是60V

60伏车铁也能车,就是走刀得慢,车牙也不够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60伏车铁也能车,就是走刀得慢,车牙也不够力!

可以找套有刷闭环控制调速器来试试,效果貌似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套有刷闭环控制调速器来试试,效果貌似不错

之前就是用那个什么PWM调速Mach3控制让主轴电机闭环车牙,mach3的加工策略出车牙代码,主轴转速最高好像只能到500,3:1的减速,38加长电机根本没力,车牙只能车木头材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就是用那个什么PWM调速Mach3控制让主轴电机闭环车牙,mach3的加工策略出车牙代码,主轴转速最高好像只 ...

哦,看来X 宝上的那套有刷闭环控制器实际效果不大行了,之前还想计划收一套来备用

网友:
我最近也正好鼓捣个小车,电机这块正打算用缝纫机电机,无刷的可调速可代替600w用一套卖的带控制,噪音低还省电